清华同方液晶,屏幕发红

楼主(2017-11-04):
清华同方,LW21BW-D,2016年液晶,有图像,就是屏幕略微发红,调节菜单颜色设置也不好,有两台同样的毛病,感觉是工厂模式的参数的问题,但是不知怎么进入,请高手帮忙!

网友:
把板子拍个图传上来看看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
看看屏线接好没有,先确定是哪里的问题,用代换法看看是屏还是驱动板,这样就好修了

网友:
应该是信号板有问题。RGB输入不正常。

网友:
看看红绿蓝信号是否有丢失,还可以用其他驱动板点一下看看哦

网友:
拍个照片看下    有时候VGA线坏了也会变色的

网友:
不是缺色,是有点偏红,就像过去三星液晶偏红的故障,后来是调节工厂模式修好的。从工厂订的板子换上后就好了,但是价格太贵,一块板子要90元。客户不想用通用板。我感觉就是程序的问题,把24C02里面的数据填充FF,也不行。也不知道工厂模式怎么进。机器才一年多一点,今天又来了一台,同样的故障,头疼呀!

网友:
就是这样的故障现象,调节菜单不管用。

网友:
不接屏线,白屏的状态下,屏幕发红吗?

网友:
拍个图片  看看  或者刷mcu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既然进不去 那就找资料刷一下呗  如果资料也没有 那就打客服技术电话  一般都会告诉的

网友:
屏发红你就换灯管。一换就好了。发红就是灯管不行了

网友:
16年的机子,应该是LED灯了吧,驱动板的问题多

网友(2017-12-04):
看色温,调到用户模式 手动调节颜色,直到不偏红位置

网友:
这个怎么看着像是灯管问题,下面是好的么?

网友:
保内的修不好,不好交差。或者拿万能驱动板点屏幕看看

网友:
以前遇到过  百度上面好像有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不是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点屏试试,有灯管换灯管、、、、、、、、、、、、

网友:
这种机子直接换个通用板不就得了,谁叫你还跟用户说那么多?
我遇到过是屏坏的。

网友:
VGA线没插好,有时候屏幕变暗了。。。。。。

网友:
灯管看一下 有的灯管发红也不保护的..看起来很像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是缺色,要不就是灯管坏啦。。。。。。。。。
2016年的,应该是LED的,楼主都没有上个照片,到底是怎么个红?

网友:
查逻辑板三原色的线路

网友:
灯管或者是VGA线,仔细查查电流,能查出来什么故障

网友:
找一个程序重新刷写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感觉就是灯管老化!上半部分非常严重!你先尝试更换一下灯管!

网友:
这个首先要看色温正常不,进不了工厂模式就直接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
最好有图 如图上面的灯管坏了 上下全换了 就好了

网友:
就是程序问题 修过几台20寸的也是偏红就是用的这个驱动板,不过论坛和tao宝里好像没有你这个程序。

网友:
换通用版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屏问题了

网友:
发红?遇到首先考虑换灯管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不插屏线是正常的吗?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2018-02-22):
灯管问题吧,局部发红一般是灯管问题。

网友:
看图片了,是程序的问题。厂家不给程序,咱们很难解决。

网友:
上面的灯管发红导致的 换灯管或者改LED吧

网友:
第一眼的感觉就是上面的灯管老化,如果真的是程序问题,可以考虑刷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