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6S不联机,无法进入恢复模式

楼主(2017-11-04):
        今天接到一台6s,开机白苹果,但是无法连接电脑刷机,恢复模式和DFU都无法进入,所以就没法刷机,但是据同事描述机子才来的时候连爱思显示是进入了DFU模式的,同事就点了退出DFU。现在DFU和恢复模式都进不了。
        U2已经换过问题依旧,感觉走到死胡同里了,在此问问各位前辈有没有思路,求指点!!!!

网友:
强制dfu,估计是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换U2是解决不了的,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按照正常维修思路,一般换了U2就好了,你这种换个硬盘刷个底层再试试

网友A:
DUF  不行再DUF   注意数据线还有接口及冲突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DUF  不行再DUF   注意数据线还有接口及冲突软件

强制DFU,硬盘的问题,换了硬盘后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