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扩容后无震动

楼主(2017-11-04):
前段时间扩容个苹果7,然后就没了震动,换过尾插和振动器一样没有震动,这个有谁遇到过,用的万隆的架子

网友A:
U3502是震动控制IC,是不是碰到相连的小元件或者是虚了?昨天一个7修wifi,摔后导致白wifi,然后换个wifi回去有地址,开始扒硬盘,扒完装上白苹果重启,经过排插基带电源出了问题,换个好了,具体是虚了还是怎么了也不知道,感觉7代板子经不得折腾,前阵子扩个容掉了2个有用点,这次拔又掉了1个,掉的还是同位置,手法绝对没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摔过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3502是震动控制IC,是不是碰到相连的小元件或者是虚了?昨天一个7修wifi,摔后导致白wifi,然后换个wifi回 ...

这个wifi和基带电源有什么问题??这位师傅求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wifi和基带电源有什么问题??这位师傅求解啊

7带wifi也是需要解绑wifi啊????

网友:
硬盘底层资料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3502是震动控制IC,是不是碰到相连的小元件或者是虚了?昨天一个7修wifi,摔后导致白wifi,然后换个wifi回 ...

你这个应该是通病了,硬盘这个点容易掉  具体是走什么 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通病了,硬盘这个点容易掉  具体是走什么 信号?

硬盘M8,P8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带wifi也是需要解绑wifi啊????

对 和6s一样    pcie都需要解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wifi和基带电源有什么问题??这位师傅求解啊

没什么关联,只是拔完硬盘没基带了,可能是主板本来就被摔出了问题,然后一加热主板,基带电源就出问题了,具体是坏了还是虚了也不知道,客户拿来白wifi本来就是摔过后导致的,所以WiFi都摔出问题了,别的地方可能也有隐患

网友:
谢谢了   学习了    蛮好的  文章    谢谢了  。

网友:
7带wifi也是需要解绑wifi啊????

网友: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慢慢检测吧,搞不好又是哪里掉了个电容电阻的

网友:
假如是底层没问题的话,直接看振动ic咯,考虑是不是有隐性故障

网友:
碰到是底层问题的,你可以试试
碰到是底层问题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问题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
我也有一台,修WIFI的。WIFI换了一个,拆硬盘解绑WIFI 。完事后没振动了。

网友:
我那台修WIFI没振动最终也没修好。有谁修好的出来说说情况。

网友:
哪里出问题就查哪里呗,震动谁管理就查谁

网友:
底层问题,没写好米景架子亲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