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战神K650D-I5 D1 不开机

楼主(2017-11-04):
拿到客户机器插电待机电流0.002,开机没有反应,拆机光板问题PU4 P2808B0  问题,3V5V 都没有,3V 后级短路,脱开PJ26 ,使用烧鸡大法检测南桥挂了。定芯片做桥搞定  哈哈哈

神州 K650D-I5 D1 W640SR W650SR.pdf

网友:
SR17D de qiao的桥 台容易报废了                  。。。。。。

网友A:
这桥容易坏,,,,,芯片在哪家买的,老是买到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桥容易坏,,,,,芯片在哪家买的,老是买到坏的,,,,

小郭本本诚信之店 在他家买的 芯片可以的  拿回来芯片先放烤箱

网友:
修的不错  秒杀 可惜不能加分了 时间长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换桥解决的!还有就是六脚管爱坏,修到过

网友:
这个桥很容易就坏了的
我已经换过不下十台了

网友:
怎么看出来PU4有问题的   倒是3V短路 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机子巨喜欢坏桥 应该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 鼎一个!!!!!!!!!!!!!!!!!!!!!!!!!!

网友:
这款桥也是醉了  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修到过桥跟PU4坏多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郭本本诚信之店 在他家买的 芯片可以的  拿回来芯片先放烤箱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