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笔记本电池插口的CHGEN 口是不是跟BQ24721的1脚直通的

楼主(2017-11-04):
如题,菜鸟求助,笔记本电池插口的CHGEN 口是不是跟BQ24721的1脚直通的,我看了图纸上 是直通的中间没有原件但是用万用表滴不出,BQ24721c上的任何一个脚都没有和 电池口的CHGEN 直通    上图 求大师傅们指点

图纸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hDHOaG 密码: zwcq

网友:
跟BQ25A 一样的

网友:
你好 师傅 ,我是菜鸟 ,您所说的跟BQ25A 一样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要是上个图纸就好帮你分析了,什么机型也可以,电池充放电都是由EC控制的,通过CLK,TDAT这两条线,这两线去检测电池电量,温度,数据校验什么的 ,再由EC控制是否对电池进行充电,EN一般都是EC发出的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不通飞线啊,只要图纸没错,那肯定相连的,观察主板有没有腐蚀,刮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上个图纸就好帮你分析了,什么机型也可以,电池充放电都是由EC控制的,通过CLK,TDAT这两条线,这两线去 ...

好的,谢谢我把图纸传上来 ,马上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通飞线啊,只要图纸没错,那肯定相连的,观察主板有没有腐蚀,刮痕的

没有腐蚀 没有烧灼痕迹,就是我插电池时,搞错了正负极,然后用电池不能开机,用外接适配器没问题,然后 有时候电池能识别,有时候不能识别,淘宝买了一块新的6芯电池也不行,原装是8芯电池,我看介绍6芯 8芯电池是通用的

网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hDHOaG 密码: zwcq     我上传不了附件 只能把图纸的网盘链接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上个图纸就好帮你分析了,什么机型也可以,电池充放电都是由EC控制的,通过CLK,TDAT这两条线,这两线去 ...

acer 宏基的                           8930G      独立显卡版本

网友:
电池接池没看到有CHGEN呀,电池接口是CN501吧,BAT_IN去了EC(应该是电池插入检测吧),4、5脚去了EC和BQ24721,应该通的,1、2脚是供电,呀

网友:
CHG_EN#应该是充电信号,低电平有效,就是低电平 的时候电池充电,是由EC控制的,应该是这样的吧。英业达的一般给HP做代工,我修的比较少。

网友A:
原来你没有说明原因,看了,你给别人的回复才知道,电池搞返了,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开不了机,把这个管换了,试一下,这个是隔离管,还不行,要是就把BQ24721一起换了。 ,一会认到一会认不到,EC看有没有问题,一般是认到电池,那电池问题大,认不到电池,电路和EC的问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没有说明原因,看了,你给别人的回复才知道,电池搞返了,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开不了机,把这个管换 ...

谢谢师傅,感激,那管子我量了应该好的,我又买了一块原装电池到了试试,我就怕被我搞的等下连插适配器都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