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 wifi版 ID解锁

楼主(2017-11-04):
来了个ipad5,开机有ID锁,说是亲戚送的,有购买凭证,三保卡,细看购买凭证是收据,没写店家名称,没公章,官网解锁失败,补充证据来来回回好几次,还是不成功。现打算硬解换硬盘,听说系统版本11解不开的,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平板系统是什么版本,DFU模式,iTunes到这个界面就不敢点下去了,怕会升级到11版本,我怎么知道现在的系统是什么版本啊,自己没硬盘测试仪,若淘宝买无ID硬盘换上,自动更新到最新版本,无线网卡会不会出问题?若自己选择版本恢复,选什么版本?

网友:
这个真心不好搞,有一次我也是恢复了,后来顾客来了问他ID一问三不知道,这不知道,那不知道,后来钱也没有忍心收,那天又来了一个MINI版的,也是要恢复,接上电脑恢复了,也要解锁激话,还好顾客有ID,当时我看xxxxxx@qq,com,感觉又没戏了,但还好是顾客自己设置的。,

网友:
PAD5进到开机ID锁界面  连上电脑打开爱思助手就能显示设备信息了   如果是11之前的系统可以拆硬盘用设备更改序列号但是以后不能升级  11以后的系统换板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网友:
先收藏了,多谢分享,有了你们世界和平了很多

网友:
对于修手机来说,四意见好事情,维修界又多了新鲜血液

网友A:
我也是 是3G版的  刷机只能刷11啊 11以下的验证都关了  你试试看 问卖家WIFI 蓝牙 序列号对的上的硬盘买个  我也没试过

网友B:
用爱思应该可以看吧,再说了你换了硬盘是不是也要刷机呀,一刷还不是11

网友C:
以前不管是什么版本,刷机换硬盘都会升级到最新版,11的系统是不能改序列号解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爱思应该可以看吧,再说了你换了硬盘是不是也要刷机呀,一刷还不是11

那就是说换硬盘也不能解锁,彻底挂了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不管是什么版本,刷机换硬盘都会升级到最新版,11的系统是不能改序列号解锁的。

那就是说换硬盘也不能解锁,彻底挂了是吗

网友:
学习了,没事来看看还是挺有帮助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说换硬盘也不能解锁,彻底挂了是吗

换套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说换硬盘也不能解锁,彻底挂了是吗

据说也要换cpu了,具体情况不明。等大神吧!

网友:
现在这种情况无解,无解,等大神出现

网友:
换套件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不过不挣钱,不要修了

网友:
现在检查wifi地址,解不了,这个钱暂时赚不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是3G版的  刷机只能刷11啊 11以下的验证都关了  你试试看 问卖家WIFI 蓝牙 序列号对的上的硬盘买个  ...

这个已经试验过了 亲测是不行 的  最后都是无法连接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已经试验过了 亲测是不行 的  最后都是无法连接服务器

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我看了下 在感叹号那里 少了个MEID IMEI 和ICCID   把电阻补回回去有这些但是有ID。。 把电阻去掉 少了MEID IMEI 和ICCID 只有个S/N

网友:
11系统 很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