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拆机图文教程

楼主(2017-11-04):
iPhone X拆机图文教程

  iPhone X拥5.8英寸的屏幕,支持3D Touch压感操作,支持HDR显示。iPhone X使用Face ID人脸识别,搭载的A11 Bionic处理器,2716mAh电池容量,这款iPhone X在设计上的一些创新,那么iPhone X内部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小编通过对iPhone X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iPhone X

iPhone X拆机方法\过程:

  首先拧下底部的两颗固定螺丝。

拧下底部固定螺丝

  从屏幕开始拆机,首先对屏幕均匀加热,然后利用吸盘打开一条缝,用指甲盖在周围划一圈,就可以将屏幕打开。注意拆解的时候不用把上面的排线扯断。

一窥内部阵容

  从侧面打开iPhone X,只能打开到这个角度;独立的支架cover每个逻辑板连接器,在之前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构造。

独立的支架cover

  看看屏幕背后可以更好地看到屏幕背后的硬件构造,在这里可以确认,那个神秘的芯片是在屏幕上的。因为前脸的大改变,前置摄像头的设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可以看到,电池和X光显示一样,占领了手机的大部分空间。

神秘的芯片是在屏幕上

  接下来拆双摄像头,使用一个细长的金属条固定着。

拆解双摄像头

双摄模块特写

  然后拆下主板,主板双层紧紧焊接在一起,不得不动用BGA热风枪才分离开来。分离开来的主板一共有三块,大小各异。对比iPhone 8 Plus的主板,总面积其实增大了35%,但却利用双层堆叠,大大缩小了空间占用。

主板特写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块:

  红色:苹果APL1W72 A11仿生处理器(上边覆盖着SK海力士H9HKNNNDBMAUUR 3GB LPDDR4X内存)

  橙色:苹果338S00341-B1

  黄色:德州仪器78AVZ81

  绿色:NXP 1612A1

  青色:苹果338S00248音频编码器

  蓝色:STB600B0

  紫色:苹果338S00306电源管理IC

第一块芯片组特写

再来看看第二块:

  红色:苹果USI 170821 339S00397 Wi-Fi/蓝牙无线模块

  橙色:高通WTR5975千兆LTE收发器

  黄色:高通MDM9655骁龙X16 LTE基带、PMD9655电源管理IC

  绿色:Skyworks 78140-22/SKY77366-17功率放大器、S770 6662、3760 5418 1736

  青色:博通BCM15951触摸控制器

  蓝色:NXP 80V18 PN80V NFC控制器

  紫色:博通AFEM-8072、MMMB功率放大器

第二块芯片组特写

接下来是最后一小块:

  红色:东芝TSB3234X68354TWNA1 64GB闪存

  橙色:苹果/Cirrus Logic 338S00296音频放大器

芯片组特写

  接下来是电池,虽然分成了两块,但其实是做在一起的。电池规格为10.35W、2716mAh、3.81V,略高于iPhone 8 10.28Wh,作为对比Galaxy Note 8达到了12.71Wh。

电池特写

电池容量为2716mAh

  TrueDepth摄像头系统无疑是iPhone X上的一大焦点,是实现Face ID人脸识别的关键所在。

拆解TrueDepth摄像头

  红色框内为前置摄像头,橙色框内是红外点阵投影仪,黄色框内是红外摄像头。首先:内嵌在显示器中的泛光照明灯用红外(IR)光照射人脸。接着,用图片中红框标记的前置摄像头确认人脸的存在。然后,最右边的红外点阵投射器在脸上投射红外网格来创建一个三维模型。最后,左边的红外摄像机读取该模型,并将数据发送到手机。iPhone X使用了一些非常快的软件算法,把所有这些碎片结合在一起,弄清楚到底是不是你。

TrueDepth摄像头特写

  让我们看看后壳里的其余组件吧。首先是覆盖在弹簧连接器和EMI接地棒上的小支架,后面粘有一条电缆。

iPhone X拆机

iPhone X拆机

  防水零件伪喇叭。

iPhone X拆机

  Lightning接口。

iPhone X拆机

  回到前面板,首先是听筒扬声器,结构做了重新设计。

iPhone X拆机

  这应该是最复杂的前面板了:扬声器、麦克风、环境光传感器、泛光感应元件、距离传感器。

iPhone X拆机

  然后拆解无线充电圈,它连接着音量按钮、静音开关还有一个未知的传感器。

无线充电圈特写

  闪光灯和电源键在这里。

闪光灯和电源键的位置

  再回到机身背面,拆玻璃后壳。

拆解玻璃壳

  还需要拆下摄像头保护盖。

取下摄像头保护盖

  顺利分离。

将机身与玻璃壳分离

  至此,iPhone X拆机就完成了,附上全家福。

iPhone X拆机全家福

  总结:显示面板和电池维修依然是iphone设计中最优先维修的选项。在不去除Face ID识别芯片的前提下,可以更换前面的显示面板。iphone x增加的防水功能使得整个修理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也降低了整机的可修理性。主板上的电缆设计更换起来异常麻烦并且费用昂贵。正面和背面玻璃面板在跌落的时候都有可能损坏,而后盖玻璃的更换则需要拆卸所有的零部件。

网友A:
楼主厉害了新手机也拿来拆呵呵呵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B:
主板各小板间是通过边上的BGA点联接的吗

网友:
正好学习学习,看看里面构造,楼主真是厉害。

网友:
厉害了长知识了,感谢楼主的共享,苹果也是越做越高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了新手机也拿来拆呵呵呵

这是IFIXIT的拆机评测而已,,,,,,,,,,,,,,,,,,,,,,,,,,,

网友:
楼主厉害了~   把iphone 8 拆开耍了~ 牛人啊~

网友:
做的那么复杂,以后维修是越来越难了。

网友:
厉害了    虽然看不懂。但是必须顶一下

网友:
iPhone X拥5.8英寸的屏幕,支持3D Touch压感操作,躺了一地口水

网友:
这机器已经开拆了,太厉害了!以后拆机有个参考了,

网友:
刚出没有几天就有了 6

网友:
增加了维修的难度,拆解都这么麻烦

网友:
昨天同事IPHONE X刚入手,就看到此贴,加分了!楼主走在时代的前沿。

网友:
来自: 山东
增加了维修的难度,拆解都这么麻烦

网友:
主板这么小啊!楼主高手!!!!

网友:
新款的和IPHONE7的拆解方法差不多啊。。。。

网友:
有没有觉得内部结构跟拆IPAD1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各小板间是通过边上的BGA点联接的吗
这样的设计在TCL3188上已经使用过,TCL3188的BGA有外漏的点可以搭线链接

网友:
太精致了 ,不得不承认苹果的科技和楼主研发的精神都是超前的

网友:
赞赞赞 太好的帖子 帮助很大,以后拆机就会了 学习

网友:
两块电池,两层主板,换个玻璃后盖还要全拆所有配件,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刚下来的新机就拆了,太土豪了。

网友:
IPHONE X 5.8 3D 2716mAh A11 Face ID

网友:
这手机估计爆屏了一时半会修不了。目前技术还不行吧

网友:
关键是维修难度加大了不小,以后维修成本也更高了

网友:
楼主这么新的 机器 都 搞定了 厉害!

网友:
刚出来的机子就拿来拆机,小编真是大公无私啊

网友:
看不到看不到 搞什么认证 精华帖都看不了 迅维网 真的不好 老实本分的 都不能学习 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