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为什么iphone6 6p 6s 6sp这些重做cpu后管不到一两个月就坏了!你们有同样的情况吗....

楼主(2017-11-04):
为什么iphone6 6p 6s 6sp这些重做cpu后管不到一两个月就坏了!你们有同样的情况吗....好伤啊!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 你温度 搞得太猛了。。 CPU 内部高温 导致内伤了。。 时间长就 一命呜呼 了

网友A:
楼主还给保修一两个月????直接一礼拜好了哈哈

网友:
A8发热量太大,常温锡容易虚焊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网友:
有,,情况比较少。。。。。。。。。。。。。

网友:
我们这边所有的主板只要是高cpu的要莫一天都不给保,要么就直接不修,返修的太多了

网友:
撬的都差不多这样 还有很多师傅把散热的黑胶擦掉了正常A8开机的时候都汤手

网友B:
这个为什么富士康搞出来的就能用很久,这个差距还是有点大。

网友:
厂家 都有专门的 机器搞的  我们 小风枪 不行的

网友:
用中文锡上去,装得时候在抹点硅油。

网友C:
手法不行  我找麦毅诚  搞得 用了 1年 没问题

网友:
分层,中温锡浆,一般不摔就不会有事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给保修一两个月????直接一礼拜好了哈哈

你这想法只有做死,做维修的也要讲信用,信用高的,收费高点也行。我修的机都保三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想法只有做死,做维修的也要讲信用,信用高的,收费高点也行。我修的机都保三个月

做CPU                             也保3个月吗

网友:
收费100以上的都保三个月。小城市,用户资源有限,没办法。

网友:
搞点散热胶垫        试试

网友:
用助焊剂了吗?很多时候是助焊剂的问题。
不好的助焊剂都不绝缘。。。

网友:
那个 会不会用的锡有问题?

网友:
CPU我都不搞的!  太麻烦了!

网友:
原来的都封胶了,,用·中温锡做,,,,,,,,,,,,,,

网友:
需要购买黑胶重新固化,淘宝的维修老50元的不要买,需要烤很久才固化。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助焊。松香还是焊油。。试试松香。。用焊油问题多的。

网友:
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124124124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1111111

网友:
CPU不搞累死还赚不到钱 直接叫客户重新买个手机

网友:
CPU的问题就不修。。 第一不会修。。 第二太麻烦。。 以后技术很好的时候再试试动CPU。。  那些专门的CPU 的上层下层的值锡网和座子都很贵。。。

网友:
楼主维修的时候可能是用热风枪吹上去的吧,一般用BGA返修台打上去会管很久的

网友:
有时候跟往上焊接的温度有关系,温度不能太高,速度不能太慢,但是必须要到火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为什么富士康搞出来的就能用很久,这个差距还是有点大。

厂家的工艺 和我们的工艺方式不一样   而且他的工艺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法不行  我找麦毅诚  搞得 用了 1年 没问题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  大神  我很好奇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法不行  我找麦毅诚  搞得 用了 1年 没问题

你自己多在。。本网站搜搜论坛。。。广东江门麦总

维修界的高手哦

修手机手法必须熟练啊。手上的活必须要好!!!

网友:
其实问题很多,温度,板层,高低温锡,散热。。。散热特别可以注意一下,做完cpu肯定要盖上盖子,里面要打上导热膏,

网友:
的确是锡的问题,用中湿锡一般就不容易出问题了,高温锡更好不过太高温度安装容易损坏CPU和主板

网友:
做过CPU的一般保修就7天,事先先声明,这种机器小摔都会坏,我们重新做的锡不行,跟工厂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没有胶,差距很大

网友:
细节需要做好,,,,,,才可以

网友:
不能摔。 一次就可能不行

网友:
不能摔 一次都不行

网友(2017-12-15):
如果是坏的话,应该是CPU做的时候就坏快了。体质不好。有些是本身做以前就快坏了。如果经常出这样的事就可考虑温度是不是高了

网友:
用一些好点的锡桨   锡桨不行做u的返修率会非常高   还有就是除胶的时候快些除  不好吹时间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