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芝板号LA-8392P通病维修续集

楼主(2017-11-04):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0028-1-1.html  由于 不能回复了   我想告诉大家  我最近接了两台就是这个通病  按照此贴的方法没能解决问题 但是故障确实是rtcvcc的故障  电压偏低导致待机不对  让待机时钟芯片不能起振,经我检测是UH7与uccl6阻值变大所致   板存问题吧  飞线过去就可以了  uh7是二极管来的就在芯片的背面

网友:
谢谢老师傅的分享,让我们新手收益匪浅,以后多发点通病什么的,谢谢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指的是否飞线连接DH7的1脚和CCCL6的1脚(因为从您的截图, 找不到UH7与uccl6)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指的是否飞线连接DH7的1脚和CCCL6的1脚(因为从您的截图, 找不到UH7与uccl6) ?谢谢。

是的

网友:
这个分析对我们很有帮忙不是吗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哦,厉害哦,呵呵,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