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80B

楼主(2017-11-04):
同行今天拿了个神舟A480B说不通电,我用可调电源插入直接5A多的电流很明显主电源短路,拆下主板测各大电杆阻值发现19V和CPU供电的集显电压通了,把那组供电的上官拆下19V不短路了,本以为要好了接下来就是蛋疼的事情了开机跑一下就不动了,本以为是CPU也坏了换了两个CPU无效果,测量各大电杆电压发现就是那组烧了的集显电压没有,测量上管控制叫阻值发现无穷大,更换CPU供电芯片95836无效果,现在没一点思绪求助大神有没有啥方面的办法指点一二。

网友:
测上管G极阻止,要这样测:
一表笔接电感,另一表笔接G极,400-800都行

集显电压要自检过内存才会出来的。你不会是没装内存吧

网友:
论坛上面是深圳,竟来 是神州。。 哈哈

网友:
量着量着,竟然好了,                         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