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P06S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1-04):
DELL P06S不开机维修  板号LA-5542P 有待机3V5V 待机电流0.03 开机有0.04轻微上扬 判断EC是好的 估计桥的问题 BGA南桥 开机还是0.04 找时序 发现PM_RSMRST#  1.37V 电压不对 但这个板上的小电阻都没料号 想把100脚挑起来量电压 一挑就挑歪了 又小心翼翼地还原 要是弄断了就得不偿失了 在100脚上焊了根线绑在表笔上 用另一个表笔来跑电阻 跑啊跑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地方响了 D27下面的一颗电阻和电容 看图纸 此处跟PM_RSMRST# 信号没关系啊 此处乃+RTCVCC电压啊 哦 主板电池摘了 再量不响了 乌龙  死胡同 百无聊奈地用表笔搭D27发现一电容击穿了 由于没料号 有可能是C230或C231 撬开 插电池 接可调 开机亮了 跑了一些弯路 其实一开始量过主板电池没电 就应该朝漏电这个方向跑的 绕了一大圈

网友:
RTCVCC 电容爆掉???

网友:
加点图就好点了 好多文字。。。。。

网友:
哥们,没有图片,让我等小小白怎么学习啊,下次附上图片看看好吧

网友:
截-----图-----来-------------了

网友:
图------纸------也------来---------了

607.74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虽然故障原因看起来很简单,但能找到也很不容易,厉害。

网友:
rtc电容漏电吧

网友:
把对地电容去掉,不能开机吗?我以前就这么干过。

网友:
RTC电容漏电。。。。。。。。。。。。。。。。

网友: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LA-5541P和LA-5542P可以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