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0不认电池

楼主(2017-11-04):
          戴尔5520  板号LA-8242P  单独用适配器正常  用电池不开机  用适配器进系统也认不到电池   电池图标一个红叉   单独用电池时公共电10伏

有没有遇到过的帮忙看看

网友:
图好像没传上来            补一张

网友A:
图纸 有没 PS ID之类。。。。。。。。。。。。。。。。。。的信号,检查下。或者干个充电芯片或者电池隔离管。。查下 充电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B:
最不喜欢修充电的电路,不好确定问题到底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 有没 PS ID之类。。。。。。。。。。。。。。。。。。的信号,检查下。或者干个充电芯片或者电池隔离 ...

有图  但是冲电电路都正常   公共电也正常  用电池没3伏  有5伏  不晓得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不喜欢修充电的电路,不好确定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也是   烦得很   昨天修了一天还没好

网友:
查查看系统总线,应该和EC那边有关系

网友:
这个要查的东西太多了吧.可能多研究下充电芯片/EC

网友:
示波器抓下SMBUS要是有的话 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首先换电池试试,不行再测其他条件

网友:
芯片没有检查到电池  你看看 检查电池信号 是  充电芯片 还是EC    公共段  10欧 是不正常  你看那个管坏了

网友:
保护隔离 有三个管 你量量看 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