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1360*768分辨率有黑边

楼主(2017-11-04):
18.5寸显示器,只有1360*768分辨率(*768的分辨率都会这样),其他分辨率1280*900,1600*900,800*600等都没有黑边,但1360*768就是系统推荐的分辨率,用显示器按钮的自动调整也是没用的,请问下是不是显示器不支持这个分辨率???有没有方法可以支持分辨率?要换屏还是要换什么东西?

网友:
重新刷个程序试试?可以先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驱动板的程序不对,刷个数据试试。不行换个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点评):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MCU的问题  还有 用编程器清空一下24CXX芯片试试

网友:
我一般是换一个通用板......跳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