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K 5V电压偏高维修

楼主(2017-11-04):
此类问题之前也修过许多了,就是IO检测一个5V经两个电阻分压后的电压不正常导致的,一般维修只要把其中一个电阻更换即可,现在这块板BIOS里面检测5V电压在5.6至6V之间波动,

量了OR19电阻为40K,把此电阻换成42K,BIOS里面检测5V电压为4.88V不亮红灯报警就正常了,

量了主板上分压后的电压为0.96V,用分压公式算出来也正好是这个数值

网友:
几张图没传上去,现在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