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88不出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7-11-04):
主板MS-7788
不出CPU供电
CPU_VTT有1.05V
VRD_EN开启有2V 我也把q88 q91去掉了
BOOT有12V
看帖子查到ATX_PWR_OK和SIO_ATXOK
ATX_PWR_OK只有0.15V     SIO_ATXOK    0V
这个上拉电阻一头有5V  和3V
是先IO有ATX_PWR_OK在发出SIO_ATXOK到桥么?
ATX_PWR_OK连接电源接口和IO上拉电阻  在就一个电阻连接到U91  1脚有5V
可能哪坏了

MS-7788 1.0点位.zip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997-1-1.html
这个是别人说时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2545-1-1.html
这是ATX_PWR_OK和SIO_ATXOK他的事IO虚焊
是IO问题么    也没看到说这板子IO容易坏

网友A:
IO的78脚 ATXPG电压是多少?楼主测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78脚 ATXPG电压是多少?楼主测了没有

万用表测量0.15V

网友:
前头的桥锁向环1.8V供电正常?不正常也会导致缺CPU供电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的  1.8v的问题有时候会导致大问题的

网友C:
秒了。atxpg修出板子就亮了。atxpg io pwrok 时钟 cpu供电 vrmpg  plt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秒了。atxpg修出板子就亮了。atxpg io pwrok 时钟 cpu供电 vrmpg  pltrst

你遇到过?
是哪里问题  你说的我很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的  1.8v的问题有时候会导致大问题的

1.8V 正常有的

网友:
貌似这个小蚂蚁IO坏的多

网友:
老规矩,看完觉得好的话给加点分奥!大冬天的写帖子不容易

网友:
我碰到过,cpu_vtt 纹波过大,导致cpu供电没有,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D:
IO的问题吧  已经很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的问题吧  已经很明显了

不要骗我   我感觉我要定个IO有这想法  这里有好几个这板子都是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E:
cpu_vtt 纹波过大,导致cpu供电没有,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_vtt 纹波过大,导致cpu供电没有,用示波器

纹波过大是如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