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笔记本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7-11-04):
今天修了一台三星R428笔记本不开机,和前几天的同型号都是同一个位置坏,写出来给大家看下。
品牌:三星
型号:R428
故障:不开机
测主板5.0V_STB阻值700多欧正常电压5V正常,P3.3V_MICOM阻值只有200欧正常有600欧电压只有1v,此处阻值偏低后面有短路把待机电压拉低.RTC 电池电压为0,RTC后面电路一般有短路电压才会降为0V.

测P3.3V_MICOM与RTC共同后级二极管D516 3脚PRTC_BAT  0欧 短路,测后面滤波电容C145,C948,C949,在南桥背面硬盘底贴纸下C949发黑,更换后短路排除。

接上电源开机测试正常进系统,这里在说下另一台和这同样也是这个电容坏但P3.3V_MICOM供电芯片U8   RT8205A也因短路通电时间长坏掉,换了才好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这问题优先查看

网友:
rtc电路做成不开机,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修到过两次这个 机型的机器  哈哈哈

网友:
这个通病早就有了啊。贴纸问题造成的  不用拆机在硬盘下面

网友:
确实是通病,拆下硬盘把贴纸撕开就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刚开始怎么不知道是通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这个是硬盘贴纸下面电容短路造成的  楼主图文并茂  很适合新手

网友:
还是通病来钱快 来钱爽   就待见这样的

网友:
楼主又捡趴趴了,什么时候轮到我啊。

网友:
rtc电路做成不开机,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通病好多的 大电容,和开关按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可惜似乎不是什么通病

网友:
写得太好太详细了 正是我需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