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 iPhone X 的工业设计?

楼主(2017-11-04):
相关问题:iPhone X 有哪些亮点?如何评价其 999 美元的定价?如何评价 iPhoneX 正面的「凹」式刘海(异形屏)?

网友:
最高赞, @苏志斌 先生所写的答案让我万万不敢苟同,居然还被知乎日报推了,我第一遍看,略有不适,第二遍看,强烈不适,第三遍看---去你的强行洗地文!!!
让我开始引用原文,逐条评论。
首先致敬
在我看来,X 是 Apple 未来五到十年内的新起点。
这句话是我唯一赞同的,的确是,X是Apple的新起点,却不是手机行业的新起点。
接下来,苏先生对“小小的空间”大书特书,却又没有给出定义,我看了好几遍,配合他的插图还是没有懂他到底指的是iPhone X 的圆角边框还是那个齐刘海,暂且认为是圆角边框。他认为iPhone X的圆角边框使屏幕成为一个“视窗”。有道理,反正小米MIX和三星S7edge都先于iPhone使用圆角边框,但是你的名词你定义,你非要说iPhone的屏幕就是“视窗”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接着,作者写入第一条,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论证方式。逻辑是:直角变圆角=侵入=助于聚焦;iOS7图标变圆角,所以iOS7就是这种理念;iPhone X=齐刘海=侵入=助于聚焦=一脉相承iOS7=“取景器”。
更进一步说,有变化的边缘特征,与完整的框相比,看起来更像『取景器』,里面是无边际的内容世界,而完整的框所呈现的就只是一个『画框』或者一张『画布』。『取景器』所呈现的内部无边际的感觉,需要『层』来明确内容的逻辑关系,与整个圆润的一体化融合在一起,视觉界面上的穿透感就结合得很自然了。

我来反驳一下,作者引用了摄影作品表示,齐刘海给人一种“取景器”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用静态的摄影作品代替日常广泛的动态手机使用,实际上,我心中的感觉是:
这样能不能帮助我们“聚焦”“内容”---一部小米MIX2呢?这样能不能给我一种“层”的感觉?
PS:我不是米粉,更不是友商,只是随手截图,顺便说明小米也用了圆角边框。

我再次反驳,这种用屏幕外在边框来增加层次感的无逻辑论调。
我家的旧戴尔显示器坏了,总是有一条线,我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窦文涛真的在屏幕的后面,真的很有层次感,很有“层”的感觉,建议戴尔以后多弄几条线。

其他家那类完整的框的方案,不能说不好,但是其实无论有没有曲面或者边缘多窄一点点,本质上都是一回事,没本质的区别,屏占比再高也就是一张没有纵深『画布』。
我真不知道以后作者看到下一部iPhone技术进步,也变成没有齐刘海的完整边框的时候,作者会不会跳出来大骂苹果居然在做“没有纵深的‘画布’”。
2.接下来苏先生提到一个“边界”的问题。
由『层』的概念延伸出来,自然会形成『屏幕这边』与『屏幕那边』。『这边』是我们的物理世界,『那边』是叠加了各种『层』的虚拟世界,两个世界之间需要一个明确的秩序感来确认边界,这个边界很自然地就由屏幕的边缘来承担。

为什么需要边界?
因为边界意味着『安全感』和『可控感』。

这种体验可以通过打电动游戏或者 VR 打僵尸的经验获得,对比一下那种真实扑面的僵尸游戏与带有各类 HUD 的射击类游戏,前者所提供的是惊险刺激的紧张感,后者却能让你觉得自己掌控了全局。对于 AR 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叠加更多的信息与内容到现实当中,掌控一切是 AR 需要强调的体验,所以边界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把『取景器』的体验移植过来,是循序渐进推广 AR 的一种较为恰当的处理方案。这个方案思路,其实和 iPhone 早期的拟物化界面是类似的,也就是用熟悉的界面导入新的界面。

融入是需要代价的,学习成本和内容的重新设计都需要时间,但这个过程需要旧界面的引导来消除陌生感和紧张感。承担『取景器』的边界可以在这个时间过程里承担一个缓冲层的作用。
我看了真的真的很疑惑,苏先生到底在写什么?“边界”一词到底特指什么,是屏幕的边缘吗?现在也没有哪家公司做出全无边缘的手机啊!从“把『取景器』的体验移植过来”一句话,我暂且认为他说的还是齐刘海。这就很搞笑了啊!因为让我们替换一下------
“齐刘海,是循序渐进推广 AR 的一种较为恰当的处理方案。这个方案思路,其实和 iPhone 早期的拟物化界面是类似的,也就是用熟悉的界面导入新的界面。
融入是需要代价的,学习成本和内容的重新设计都需要时间,但这个过程需要旧界面的引导来消除陌生感和紧张感。“齐刘海”的边界可以在这个时间过程里承担一个缓冲层的作用。”
齐刘海是为了循序渐进推广AR?还是我们熟悉的旧界面?这是要笑死我吗?
原谅我真的没懂这段话到底说什么东西,语文水平太低,欢迎看懂的读者评论指正!
3.
人的视觉注意力是有限的,目光集中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所以常常会有目光追踪视觉热力分布这样的设计研究。

当我们看向手机的时候,内侧镜头在上方的位置时,是视线范围内很自然的一个状态。由于下半部被手掌握持,以至于下角部的镜头既容易被手掌遮挡,又不在正常的视线范围内,也就意味着,需要调整早已习惯的姿态来使用。基于对注意力和视觉热力的考虑,看向『额头』是更为合理的。
”目光追踪热力分布“这个问题我真的不了解,暂且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传感器放在齐刘海上是科技需要。
但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也就是凹形和凸形的观感不太好。

大家可以尝试随机问一下身边的人,不需要提前准备,问问他们,就在刚才,他们手机屏幕顶部那排小图标里都有哪些应用在提示,或者都有哪些图标在显示。几乎不会有人在日常的使用中会注意到那个位置。

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注意力盲区,或者说是弱视觉关注区,当新手机在手上摆弄一两天之后,它就会渐渐成为一个边缘地带,而你的视觉中心会回到原本注意的那些地方。但我并不是说这个形状好看,而是因为现在新品发布,大家会关注所有细节,放大一切看得见的东西,然而如果把这个屏幕1:1打印出来拿在手上看上好一阵子,这个边缘也就渐渐后退了。

不论关注点在显示区域多出来的两个『角』,还是侵入屏幕的『刘海』,前者的显示内容无关紧要,后者在色彩上属于后退的角色,而两者都处于视觉边缘的弱关注区,那么,如果有更重要的产品需求,这个凹凸正负形也就没必要去纠结了。

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好看的东西对吧?是的。
我们看到苏先生已经开始说齐刘海并不好看了,难道不是给人一种“取景器”带来的“层”的感觉?或者一种“边界”带来的“安全感”和“可控感”?
让我来回答他手机顶部到底有哪些图标,我平时真的每时每刻都会看看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一个“注意力盲区”。我发誓我没有看手机作弊。最右往左:时间,电量,信号(数据,蓝牙,WIFI)。最右往左:来电,短信,邮箱,网易云,微信,QQ等APP 未读消息的提醒图标(顺序打乱)。我们可以知道,最顶栏是手机的各种状态的显示,是我们最关注的地方,绝不是什么“弱视觉盲区”之类的无稽之谈。HTC之前甚至做了一个顶上有小屏幕的手机。

接下来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在此我引用另一位答主 @瑞奇Ricky  的回答:
当你打开 Safari,准备美滋滋地欣赏点小网站上的漂亮大姐姐时,立马能意识到有一堆知道你几岁、长啥样、有没有带帽的“黑科技眼睛”正瞅着你。
是的,这一种侵入的齐刘海在我看来就是我会每时每刻都注意到苹果这家大公司以及他的助手SIRI是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暗中观察我脸上有没有什么血脉喷张的表情,唇语有没有什么说什么秘密。我并没有讨论这个技术对隐私的保密性如何,三星也早就有了眼球追踪的功能。我只是说,这种侵入式的齐刘海实际上更有可能让用户从屏幕上分心,并且注意到这些传感器。
4.接下来,苏先生放大招了!真的放大招了,也就是这个大招让我下定决心写下这篇回答来怼他。
大家都知道全面屏是未来的趋势,可是,为什么是全面屏?为什么不是正方形屏?不是电子墨水屏?全面屏之所以成为趋势,并不是因为什么屏占比高了会更漂亮这种肤浅的理由,而是这是内容与其载体之间关系的必然走向。
全面屏。。。其他厂家都是“肤浅理由”,只有发布齐刘海才是奉天承运。欸。
深感镜头系统和双摄像带来更新更好的内容生产方式,3万个探测点能扫下并识别人类变化细微的脸部细节,还识别不出其他物体么?芯片对 AR 的倾斜使 X 成为极佳的实验平台,必将吸引大量开发者聚集,别家阵营不拼命追赶难道看着这个台风眼被独揽?无线充电一直缺少有力的推动,因为对于其他厂商而言这仅仅只是一个销售噱头,为什么要这么做缺少有力的动机支撑,但 Apple 从来就是追求拔掉一切线缆的,因为智能设备就应该是独立的、完整的、浑然天成的。
景深双摄像头是HTC几年前玩的,现在大家都是,苹果开发者会创作AR,《pokeman go》却早已经火过一次了。无线充电一直不火是并不是因为其他厂家都是“销售噱头”。抱歉了,大哥,你多年用苹果,困于Apple挤牙膏心太狠,我真的要对你说,我用的是三星S7,支持无线快充,我用的牙刷飞利浦,也是无线充电,他不火只是因为无线充电技术不成熟,充电设备不能离开充电底座,与插线充电没什么区别,插线充电反而可以边玩边充更自由。当然我祝福你,更祝福动机纯洁、奉天承运、拥有无上设计哲学的苹果能够把无线充电带上一个台阶。
对内容生产、用户体验以及交互认识能有机会产生质变的切入点,就算尚没做到理想中的成熟度也是需要立 Flag 来抢步争夺的,在这些长线的布局面前,快一步就是胜利,一个『小小的空间』就这么不能妥协吗?设计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并不是目的。况且这一小片能致命吗?如果可以用一小片黑域换来更深更宽的护城河,让对手紧张兮兮地追赶下一步棋,何乐而不为呢?

造型只是工业设计最后呈现的结果,过分追求屏占比是歧途。
最后看了苏先生的的这一段我实在脸红,我决定不再说话,让三星同志发表意见:
PS:抱歉我没有找到小米的宣传页,我不是三星粉。
最后,祝福苹果的护城河挖的足够深!!!祝福小米,祝福三星,努力追赶,加油!

网友:
谢邀啊!说说自己的愚见!
首先,形式追随功能。这问题并不是如何评价iPhone X的外观,而是工业设计。在吐槽刘海之前,首先这是一台与人产生频繁交互设备,重点不仅仅是how it looks, 更是 how it works. 脱离了这点,我相信任何具备一些设计工具基础的人都可以画出更“理想”的iPhone. 就像每次发布前半年都会各种爆出的下一代iPhone渲染图。
而这个刘海里承载的不仅仅是各色大家理解不了的传感器和摄像头,更是苹果对Face ID以及其相关技术的重视。相比 Touch ID更加精准,误识率更低,而且无需额外的识别动作(例如把手指按在指纹识别区域),这无疑更加接近苹果当年推出Touch ID之际所说的“Your Phone recognizes you”。而且用来实现这些的元器件,并没有比Touch ID相关元器件占用更大的手机正面空间,我认为这绝对是iPhone设计的进步。
其次,所谓“全面屏”的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它的目的就不是让这个设备变得更好看,而是让用户得以更加关注屏幕中所呈现的内容,从中获得更佳的沉浸体验,或者说“去工具化,去设备化”的体验。我们在各种科幻电影和游戏中看到的,人物抬起手臂用手指划拉几下,手臂上突然出现一个类似全息屏幕的东西,然后美滋滋的开始交互,这时人们一定是关注显示的内容,而忽略了相关设备的。iPhone X这种“刘海”的处理,应该也是在现有技术背景下,从最大化屏幕的可用空间这个角度来思考的,相比传统的“额头”或“下巴”,这种“刘海”浮在显示屏上的设计,或多或少的在实际的使用中,随着视线对显示内容的关注,让这台手机本身更加容易被忽略。
最后再聊聊外在。苹果的产品追求的永远是产品整体比例的和谐,以及这个由各个设计元素综合而成的整体带给人的感受。正面看上去,iPhone X的屏幕显示边缘,包括四个转角,都和产品的物理外框之间形成了一个平行的等距边框(唯一例外的地方就是那个“刘海”)。看看你手中的手机,包括其它全面屏手机,当你看到屏幕转角处时,你的潜意识会立即告诉你,“这是一台带有显示屏的设备”,从而立即让你从“正面全是显示区域”的快感中跳脱出来。因为形态是一块矩形(或者规则的类圆角矩形)的显示区域,已经根深蒂固的在人们心中成为了“屏幕”的意象,而不是“显示”本身的意象。

而将四个屏幕的转角全部做出与产品外框等距的处理,目的是最大化地弱化带来上述跳脱感的屏幕转角。让iPhone X 最大化地强化了“设备看上去几乎是整面屏幕”的概念。它好像在说“我们不得不为了放置一些东西而在那里留出一些位置,否则这款手机就真的全是屏幕啦”。而相比之下,例如三星S8等全面屏手机,好像说的是“我们得在上面或下面那里放些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做真正的全屏幕手机”。这种"We tried but failed"的态度,相比"We just didn't do it"来说,或许就是苹果对于全面屏这一概念给出的答案。

网友:
我是工业设计外行,不在这里参与专业讨论,我只给这个问题提供一点注脚。

近年苹果的设计常遭质疑,比如 Airpods 易丢、Pencil 和无线鼠标的充电方法丑爆、iPhone 6 以来摄像头的鼓出,诸如此类,似乎都是乔布斯在世时不会出现的问题。Jonathan Ive 独掌设计大权之后似乎有些毛躁。

我同意@Ami老师说的:Jonathan Ive 有一种劲,就是我能做好的东西就做到极致,我做不好的东西就毫不掩饰的摆出来。

这个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创作者的自负。虽然乔布斯时代也许的确不会出现类似的设计问题,但如果说 Ive 会出的问题都是设计层面的,乔布斯则更多会在产品和宣传方面展露这种自负:早年 NeXT 电脑顶级过于昂贵、Cube 电脑降温问题没弄好就上市、iPod 用了两年时间才出 PC 版 iTunes、iPhone 在乔布斯去世前坚持用小屏幕、iPad 在乔布斯去世时都没找到杀手级应用......

说白了,他们俩都有同样的那种性格,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且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就格外敢做别人看起来很疯狂甚至近乎很傻的事情。

我觉得一方面因为他们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评估专业领域的标准(且被成功反复验证过),另一方面是他们有更多信息,可以做更长期的规划。

别的不说,比如 Pencil,充电方式真是傻到极致了,但,第一,这东西真的让 iPad 更有价值了,第二,Ive 知道苹果很快要进入无线充电时代了,但他不希望 Pencil 拖到那个时期再上市,第三,他知道这个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会有恶评,但不会伤及苹果的根基。

iPhone X 现在的设计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刘海儿,这件事儿在中文互联网上备受恶评,但苹果在坚定的赌 Face ID 这件事(John Gruber 说苹果员工告诉他,苹果主动为 Face ID 放弃了屏幕下指纹识别,过去一年都只在做这一件事),他相信这是未来,为此他愿意承担代价,而这已经是目前苹果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了。在苹果看来,相比一个看上去美观但技术保守的方案,这个方案更符合长期布局。

所以,请在这样的前提下去审视 iPhone X 的设计。

网友:
工业设计的本质是产品设计,包括美学设计,但不等同于美学设计。
三年前,苹果发布了iPhone 6:
两大美学设计上的败笔:凸起的摄像头和白带。
但对于全金属机身来说,为了保证信号,塑料带不得不留;镜头也是,为了保证素质,体积难以缩小,凸起不可避免,iPhone之所以能够用1/3英寸的cmos打天下,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了,美学设计上的败笔却带来了功能的收获。这在产品上是可以被接受的。
实际上,工业设计的本质就是妥协和平衡。
回到ip X,这也是妥协的产物,对于ip来说,若单纯考虑美学,其设计应该是这样的:
这才是美学设计的理想状态。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做到这种状态并不难,问题在于,对于手机来说,正面的功能区不只是屏幕,还包括额头的传感器以及下部的touch ID。
touch ID好解决,后置就行。
苹果完全可以把这个做进logo里面,并不影响其后部的美观,问题在于前置相机。
在这样一个自拍和视频通话盛行的年代,取消前置相机是不可能的。
唯一可以动脑筋的就是放在哪儿的问题。
三星S8选择放在了上面,小米mix2选择了放在下面。
其实我个人更喜欢LG这种,或者说三星S8这种。
如果不是三星和LG提前做出来了产品,也许苹果会考虑这种方式吧?
但现在不行,ip的十年期重磅产品怎么可以跟韩国棒子一样?
如果真做成这样,即便是美学上更加完备,在商业上也是失败的吧?
手机上可以操作的空间并不多,既然不做成这种,要么砍掉下巴,要么砍掉额头。
单纯从美学上来说,砍掉额头是可行的。
因为在视觉美学上,上部轻,下部重,对此,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盯着这两幅图看,我们会觉得第一幅图轻盈、欢快,第二幅图压抑、沉重。
对于手机也是,
把小米mix 2倒过来,你还能接受吗?头重脚轻是不是?
其实ip也面临这个问题。
很多人吐槽ip X的刘海,殊不知,正是这个“刘海”的存在,才给了iPhone X以视觉平衡的可能,你能想象ip X长这样吗?
iPhone X的美学处理方式取巧了,正是因为“刘海”的存在,让人们觉得iPhone X的主体依然是这样的:
“刘海”成了一个单独的构件,独立出去了,成为画面的一部分,而不是机子本身。
虽然在手机设计美学上,ip X避免了头重脚轻的尴尬,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象,否则,以下场景就不只是调侃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使用中,其实ip X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好奇,苹果必然会做出系统优化,而不至于出现以上调侃的游戏画面?为什么在发布会上,苹果不把状态栏独立出去呢?
根源就在这。
而ip X的另一大炫技 face ID也不允许把额头放到下巴上,而如果为了平衡,把机身继续拉长,那就跟三星或者LG没区别了,苹果无法接受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小米mix 2的处理方式就是最好的,实际上,mix2的处理方式也存在一系列问题,自拍或者视频的大鼻孔可不好看。
@苏志斌
X 额头上那一撇刘海可以说是向技术硬件妥协的表现,但这么一大堆东西,既可以放在上面,也可以放在下面,可以选择聚在一块,也可以分开来摆,可以选择凸一块出来,也可以拉平了做一道全黑,这时候,如何选择就取决于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事情了。
X 这一块『小小的空间』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整合了一大堆疯狂、前沿的 senso,我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而其使用的示意图是这个:
我们把这幅图稍微处理一下:
还美吗?
看了这幅图,你再来看ip X

美吗?

为什么其默认主题要把上部暗化处理?就是为了降低“刘海”的存在感!
若不是,设计这种主题,妨碍视觉延伸,苹果的设计师是不是傻?
造型只是工业设计最后呈现的结果,过分追求屏占比是歧途。
却不知道ip X就是当前屏占比最高的手机?
实际上,该答主所提的一系列理论都没问题,问题在于用错了地方,原因很简单。
我们的照片,画作等等,其画框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等等。
你见过这种样子的照片吗?

不要把画面的理论用到画框上。
ip X这种处理方式未尝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到你非要把这种妥协说成亮点?过了吧?
(只反对关于“刘海”部分分析)

网友:
在我看来,X 是 Apple 未来五到十年内的新起点。

先搁置各种美丑争议,我分享一下我对 X 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关键词:
『纵深』『层』『内容』『取景器』
这四个词所代表的逻辑,是载体的弱化以及对内容的聚焦。

多数人的关注点在于屏幕上方那个『小小的空间』,但已经有许多朋友发现了,在官方发布的所有介绍里,给了这个圆角很多的镜头,乔纳森的旁白也在此处停留了不少时间。一个圆角而已,给那么多镜头,是想做什么?

我借用 @Ami  的两张图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是直角
这是圆角

仅仅一个圆角的改变,对内部的侵入,整个视觉重心都被引导收缩至这个『视窗』之内。交互的认知也就从这里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来自 Focus 的区别,前者是一张『画布』,而后者却成为了一个『视窗』或『层』。

同样是圆角,不同的弧度所呈现的结果是不同的:

左一形成了一个硬朗的实体,右一则是呈现出一个圆润的体块感,而中间这个区间就有其他可能性了。这种可能性往前再推进一步呢?
比方说,如果这是一个『视窗』?

是不是觉得很眼熟?

这恰恰就是 iOS 7的基础逻辑:
『层』

这一点在 iOS7开始加入的『摇晃效果』里可以看到比较直观的表现,即晃动手机时各『层』跟随晃动的视差动效。

X 额头上那一撇刘海可以说是向技术硬件妥协的表现,但这么一大堆东西,既可以放在上面,也可以放在下面,可以选择聚在一块,也可以分开来摆,可以选择凸一块出来,也可以拉平了做一道全黑,这时候,如何选择就取决于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事情了。

X 这一块『小小的空间』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整合了一大堆疯狂、前沿的 senso,我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1、『取景器』与内容的纵深

在网上随便找了一张图,这是我对于 X 屏幕处理方式的感受。
人类对于『视野』的感受经验,往往是寄托于参照物的。一片开阔的海面,与一片有树木的沙滩,虽然主体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层级关系和纵深感是完全不同的。开阔海面所提供的感受,类似于闭上眼睛后那些血管的残影,星星点点却也模糊不清;而树木与草地的侵入则形成了一道前景,一个『取景器』,使得视野被引导至『前景→沙滩→海浪→海面→海平面→天空』这样一组层级关系里。

这样的感受同样也存在于我们日常摄影的经验里:

『树叶→建筑→天空』

『一座大门』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刘海』方案的选择实际上与 iOS7 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是在妥协的过程中对原有逻辑的延续或继承。

注意截图中箭头所指的位置,可以看到 UI 适配外形所做的变化。但这只是为了适配圆角所做的决定吗?再看看 iOS 的变化:

界面形态外部的圆角处理,来自『层』的逻辑需求。

反过来,既然形态内部圆角的侵入能提供由这头看向那头的『视野』,那么这个『视野』与『层』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一组对偶的关系。

更进一步说,有变化的边缘特征,与完整的框相比,看起来更像『取景器』,里面是无边际的内容世界,而完整的框所呈现的就只是一个『画框』或者一张『画布』。『取景器』所呈现的内部无边际的感觉,需要『层』来明确内容的逻辑关系,与整个圆润的一体化融合在一起,视觉界面上的穿透感就结合得很自然了。其他家那类完整的框的方案,不能说不好,但是其实无论有没有曲面或者边缘多窄一点点,本质上都是一回事,没本质的区别,屏占比再高也就是一张没有纵深『画布』。

关于『层』,可以去看下 Apple 的官网、视频乃至包装、店面及新总部大楼的设计,iPhone X 的官网专页更甚,这不仅仅是前两年 iOS7 推出时大家议论的什么扁平化或者 style 的转变,要拉长时间维度来看,这是布局。

2、从隔离感到融入感

由『层』的概念延伸出来,自然会形成『屏幕这边』与『屏幕那边』。『这边』是我们的物理世界,『那边』是叠加了各种『层』的虚拟世界,两个世界之间需要一个明确的秩序感来确认边界,这个边界很自然地就由屏幕的边缘来承担。

为什么需要边界?
因为边界意味着『安全感』和『可控感』。

这种体验可以通过打电动游戏或者 VR 打僵尸的经验获得,对比一下那种真实扑面的僵尸游戏与带有各类 HUD 的射击类游戏,前者所提供的是惊险刺激的紧张感,后者却能让你觉得自己掌控了全局。对于 AR 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叠加更多的信息与内容到现实当中,掌控一切是 AR 需要强调的体验,所以边界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把『取景器』的体验移植过来,是循序渐进推广 AR 的一种较为恰当的处理方案。这个方案思路,其实和 iPhone 早期的拟物化界面是类似的,也就是用熟悉的界面导入新的界面。

融入是需要代价的,学习成本和内容的重新设计都需要时间,但这个过程需要旧界面的引导来消除陌生感和紧张感。承担『取景器』的边界可以在这个时间过程里承担一个缓冲层的作用。

3、应该看向哪里

人的视觉注意力是有限的,目光集中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所以常常会有目光追踪视觉热力分布这样的设计研究。

当我们看向手机的时候,内侧镜头在上方的位置时,是视线范围内很自然的一个状态。由于下半部被手掌握持,以至于下角部的镜头既容易被手掌遮挡,又不在正常的视线范围内,也就意味着,需要调整早已习惯的姿态来使用。基于对注意力和视觉热力的考虑,看向『额头』是更为合理的。

但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也就是凹形和凸形的观感不太好。

大家可以尝试随机问一下身边的人,不需要提前准备,问问他们,就在刚才,他们手机屏幕顶部那排小图标里都有哪些应用在提示,或者都有哪些图标在显示。几乎不会有人在日常的使用中会注意到那个位置。

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注意力盲区,或者说是弱视觉关注区,当新手机在手上摆弄一两天之后,它就会渐渐成为一个边缘地带,而你的视觉中心会回到原本注意的那些地方。但我并不是说这个形状好看,而是因为现在新品发布,大家会关注所有细节,放大一切看得见的东西,然而如果把这个屏幕1:1打印出来拿在手上看上好一阵子,这个边缘也就渐渐后退了。

不论关注点在显示区域多出来的两个『角』,还是侵入屏幕的『刘海』,前者的显示内容无关紧要,后者在色彩上属于后退的角色,而两者都处于视觉边缘的弱关注区,那么,如果有更重要的产品需求,例如由深度感知系统所带来的Face ID,这个凹凸正负形也就没必要去纠结了。

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好看的东西对吧?是的。

4、放长线,布大局

大家都知道全面屏是未来的趋势,可是,为什么是全面屏?为什么不是正方形屏?不是电子墨水屏?全面屏之所以成为趋势,并不是因为什么屏占比高了会更漂亮这种肤浅的理由,而是这是内容与其载体之间关系的必然走向。

这意味着,所有细节都得为内容服务,所有的新增元素都得围绕着内容的生成、传播服务,而 X 则在大家关于屏占比的吵嚷声中,自顾自地继续往『容器』更进了一步。

深感镜头系统和双摄像带来更新更好的内容生产方式,3万个探测点能扫下并识别人类变化细微的脸部细节,还识别不出其他物体么?芯片对 AR 的倾斜使 X 成为极佳的实验平台,必将吸引大量开发者聚集,别家阵营不拼命追赶难道看着这个台风眼被独揽?无线充电一直缺少有力的推动,因为对于其他厂商而言这仅仅只是一个销售噱头,为什么要这么做缺少有力的动机支撑,但 Apple 从来就是追求拔掉一切线缆的,因为智能设备就应该是独立的、完整的、浑然天成的。

相比之下,侧弧面触屏和镜头放在下巴上,除了片面地一味追求屏占比外,还有什么必须的理由吗?没有。

对内容生产、用户体验以及交互认识能有机会产生质变的切入点,就算尚没做到理想中的成熟度也是需要立 Flag 来抢步争夺的,在这些长线的布局面前,快一步就是胜利,一个『小小的空间』就这么不能妥协吗?设计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并不是目的。况且这一小片能致命吗?如果可以用一小片黑域换来更深更宽的护城河,让对手紧张兮兮地追赶下一步棋,何乐而不为呢?

造型只是工业设计最后呈现的结果,过分追求屏占比是歧途。

推了那么多年没推起来的QI终于要普及开了,大量开发资源将会向 AR 和 AI 倾斜,深感镜头和人脸识别也将成为其他厂商下一波猛追的标配,开发者又有了全新的舞台,还有更多有趣的变化将因此而来。

面对同样的全屏困局,选择『刘海』还是『下巴』,是立足点的区别,也是Vision和能力的差距。

护城河那么深,不被抛太远就偷笑了,就别谈什么超越和碾压了嘛。

*注:以上分析仅为个人观点,无任何利益相关,或有疏漏和谬误,欢迎指正和探讨。

2017.9.14 19:30 补充:
评论里很多人建议我应该关闭评论区,避免喷子泛滥。 抱歉了各位,在我个人看来这样是不对的,我并不支持这类做法。
原因如下:
1、讨论应该是公开和公平的,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论赞同或反对;
2、评论区里激烈辩论的同时,会产生有价值的观点,合理的观点不应该因为不合理的攻击而被『关闭评论』阻断继续发言的机会,话说一半是人都不爽;
3、我个人不赞同『自动置顶高赞评论』这个设计,已反馈:
2017.9.15 15:57 补充:
1、关于圆角与屏幕的关系以及设计手法上的分析,请见 @Rip Guo 的回答。
2、对『刘海』的歧义和反对意见,请见我在 @张小凡 回答评论区里的补充说明。

2017.9.18 17:37 补充:
第四部分的观点可参考 @张亮 的回答及我在评论区内的留言。
另有局部文字调整:
1、在『这恰恰就是 iOS 7的基础逻辑:「层」』之后
新增:这一点在 iOS7开始加入的『摇晃效果』里可以看到比较直观的表现,即晃动手机时各『层』跟随晃动的视差动效。
2、『我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修正为:我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
3、在『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刘海』方案的选择实际上与 iOS7 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后
新增:是在妥协的过程中对原有逻辑的延续或继承。
4、『形态外部的圆角处理,来自『层』的逻辑需求。』
修正为:界面形态外部的圆角处理,来自『层』的逻辑需求。
5、『关于『层』,可以去看下 Apple 的官网、视频乃至包装、店面的设计』
修正为:关于『层』,可以去看下 Apple 的官网、视频乃至包装、店面及新总部大楼的设计
6、『如果有更重要的产品需求,这个凹凸正负形也就没必要去纠结了。』
修正为:如果有更重要的产品需求,例如由深度感知系统所带来的Face ID,这个凹凸正负形也就没必要去纠结了。

网友:
一言以蔽之
苹果重新定义了美
从6开始不就这样了
你们不习惯?
苹果的一切本质是硬件的市场影响力
而不是美学,不是技术。
大圆眼睛尖下巴真的好看吗?
大家都这么P,就是好看
审丑如果成为一种价值标签,那么就会变成审美
但毕竟这个世界不是理性的世界,而是“社会学”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审美,是由“有钱的傻逼”们决定的
你不满意?但你毫无办法,你无法阻止苹果价值兜售,也就无法阻止苹果审美的扩散,老罗当年说土豪喜欢了就会最终变成不喜欢,其实是低估了苹果对消费价值主义的掌控力

网友:
咦~~~莫名其妙被邀请。
看在很久没答题的份上,出来答一发吧。
为了实现全面屏,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工业设计其实有三个方向的代表:
分别是三星S8(上下窄额头),小米MIX2(保留下巴),以及iphone X(齐刘海)。
这是在必须保留前置听筒感应器摄像头的情况下,所能想到的全面屏三种设计方案的代表,喏——如果你能想到第四种算我输。就好像以前的HOME键一样,你只能想到选择要么像苹果圆形,要么像三星椭圆形,没第三种选择。
有的时候大家喊着工业设计创新,但是创新这种事不是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而且关键是你想要去创新的时候,发现真正可以有的选择并不多。
全面屏在技术未达到阶段性突破的前提下,必须保留前置元件的结果,就是工业设计上只有三星,小米,苹果三种设计方向。
以工业设计实现的难度来看,iphone X >小米MIX2>三星S8。
苹果在正面保留的一段小小的刘海里继承了包括面部识别在内的诸多传感器,是目前手机工业技术的极限和最高水平了,除了苹果目前任何一家公司都做不出来,这种较高的复杂的工艺难度导致iphone X 产能每个月只有一万台左右。
以工艺设计的美感来说的话:
三星S8>小米MIX2>iphone X。
技术上的难度低一些,外观也就有了可以做的更好看的一些空间。
在当年诺基亚、摩托罗拉使用键盘的功能机时代,苹果发布了第一款正面只有一个屏幕和一个按钮的智能手机,大家耳目一新,觉得苹果重新定义了手机,十年过去了,大家也已经看腻了现在的智能手机。大家也都在期待手机有新的形态产生,但是任何的工业创新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现有的技术积累迭代更新。而可预见的未来的手机的进化方向,其实也只有一种方向——正面刚100%屏幕,无论苹果也好,三星也好,小米也好,他们未来都会想做出这样的手机。
所以,你看,结果已经可以预见了,毫无惊喜好无趣啊。未来手机的外观仍然是趋同的。但是没办法啊,工业创新工业设计也是要以来科学发展观的,总不能期待某天某个厂家突然发明了一个植入视网膜的手机吧。
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每一次的科技的创新和进步,哪怕是微小的。
尽管目前的苹果iPhone X确实挺丑,但我尊敬苹果的工业设计,我相信这是迈向真正全面屏的重要一步,也许等到iphone X2的时候就可以实现正面100%全屏幕了——我觉得苹果会是第一家实现的厂家,技术成熟之后后续其他厂家会跟进。
不过真到了那么一天,大家手机正面都一样,怎么才能区分各自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手机呢,把背面的LOGO做大一些吗?哈哈哈~~那画面想想不要太美。
最后,虽说吐槽了iphone X的丑,但是我还是会去买的。
这种感觉类似恋爱,嘴上嫌弃的不要不要的,但是见面了还是要扑倒。

网友:
反对张小凡的部分观点

一、

张小凡所说这只是假象,否则,这种现象就不只是调侃了

实际上,iPhone X 是有自己的设计规范的
Building Apps for iPhone X - Fall 2017 - Videos - Apple Developer
这是手机的横向安全区,在此引用 @Riceman 米饭侠 的观点
苹果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你无法预测用户在横向持握下会把「刘海」放在左边还是右边,如果安全区不是横向居中放置的,会造成界面中元素与手机边缘的相对位置不固定。他们认为,用户在使用手机时(尤其是玩游戏的时候)高度依赖手部的肌肉记忆,不对称设计尽管空间利用率更高,但与用户的肌肉记忆相背,由此导致的失败操作容易让用户沮丧。因此,苹果向广大设计师们高声疾呼:请把按键全都放到安全区里来吧!

所以说,这种现象还真只是调侃

二、

张小凡回答里放出来的几张图

实际上,iPhone X的实际尺寸
图中,额头部分大概为30多points,实际占手机长度20/1不到,当然任何人都有说iPhone X额头丑的自由,但是刻意放出这样两张图可以说是相当鸡贼了

三、

张小凡所说默认主题上部暗化处理是为了降低刘海存在感更是无稽之谈了

实际上,众所周知这一直使苹果的默认主题
(图来自网络,侵删)
然后我又截取了几张iPhone X设计规范视频里的截图
可以看到,苹果从未刻意去遮盖额头部分,不管是天气应用还是其他默认应用。
为什么其默认主题要把上部暗化处理?就是为了降低“刘海”的存在感!若不是,设计这种主题,妨碍视觉延伸,苹果的设计师是不是傻?
真不知道张小凡这种言论从何而来?!

网友:
你们是没看发布会吗?

一开始看谍照的时候我也觉得齐刘海有点尴尬,但是发布会上人家演示的时候,说实话新的ui界面设计已经考虑到这个刘海了,其实并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另外,苹果一向是做取舍的高手,世界上总是没有完美的设计,一定要为了一些优点放弃其他的东西,macbook就是为了轻便放弃了散热,虽然被诟病很多,但其实大部分人使用体验很好,只有一帮测评网站抓着不放。
x应该也是如此的,刘海的设计我猜应该也是和内部组件相配合,舍弃了完整的设计美感,但一定有其他方面的提升。(猜测是为了新的摄像头组件)
另外从6开始,iphone开始走大屏+圆角的设计,被各种人莫名其妙地说丑。首先我觉得更好看,其次圆角带来的更好的操作手感完全被你们忽略了。
再说全面屏。
首先全面屏其实是不存在的,其实是超窄边框,不论图片修的多好看,都有边框,只不过很窄。然而实际上掏出你的手机,当你集中精力看手机的时候(王者荣耀,视频),往往其实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边框。同时mix全面屏广告到处都是,共同点是屏幕显示和背景一致。而x的发布会其实没有就全面屏展开太多,重点是放在新home键和摄像头的交互上。我的理解是,全面屏其实是一个安卓厂商抱团炒作出来的伪需求。我并没有感受到太多实质上的使用体验的提升。安卓系统自身上限的问题,很难有太多的交互设计上的提升,所以安卓机这些年都是一直在刷硬件的提升。而ios一直在不断的提升交互内容,如果你从ios5一路用过来一定能懂我的意思。总之,全面屏是为了做出更好的手机,而不是做手机是为了有一块全面屏。
所以如何评价x的工业设计,我只能说他并不是行业内最顶端的,但是它仍然在引领手机行业的方向,它看到了未来AI、AR、交互的发展将主导手机,硬件已经不再是手机发展的首要目标了。
利益相关:Industrial Design学生,目前手持iPhone6和华为v9。

我总结一下一些喷子的逻辑:
1.人脸识别是新技术,所以一定不成熟。(建议去看发布会snapchat的现场演示,而且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无线充电...感觉这样充电的时候使用起来会不如有线的方便)
2.iphx的摄像头是竖排列的,丑到爆炸(???)
3.刘海影响做ui,要重新设计,垃圾还丑(说了一万遍请先拿到真机体验一下再评论这个)
4.mix全面屏超牛逼,苹果毫无美感(你买手机是拿来用的,况且其实苹果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才是更加极致的全面屏...愿者上钩...)
5.你说苹果好就是果粉,安卓就是比ios好(你非要这么说我是无法反驳的,毕竟交互设计也讲个人体验,你一开始怀着敌意对待ios觉得怎么用都不舒服是你的事,并不妨碍苹果的交互被当作教材被各种研究)

总之,作为一名学设计的学生,即便买不起iphx,也希望能从里面学到一些苹果的设计理念。苹果有最好的marketing和interaction design,我相信大众能看到的问题他们同样早就看到了,然而这背后他们是如何作出取舍和妥协,如何判断手机未来发展趋势,如何选择新技术的,是一名工设学生更希望了解的。(老师下周带去特斯拉看model 3,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苹果)

网友:
抖机灵调侃没什么意义,以苹果的设计能力,难道他们审美还不如你们的平均水平?问题是,设计出来更好的,造的出来的?苹果动辄几千万的出货量,你去冒风险,风险你担?

网友:
感谢邀请 @周鑫
这个问题是评价iPhoneX的工业设计,那么就从工业设计的角度瞎说一下吧,毕竟也是穷人,看真机估计得等到体验店体验了。
工业设计大的方面就三个,工学,美学,经济学。一个一个瞎说
首先是工学方面的评价,苹果一贯的作风还是比较靠谱的,而且苹果的优势也在于对硬件/软件/结构的整合优化做的很好。iPhoneX从发布的图像资料来看,采用柔性OLED屏幕,做成这样的外观,工学里面的结构设计,加工工艺,表面处理工艺上的要求还是很高的。苹果产品的品控一向也是很严格,在工学这一方面,可以给个高分。
然后是美学;很多人说审美是个主观的事情,这个话只说对了一部分,审美还有其科学严谨的一部分。这话就不扩展了,个人是这么个认识。以上面这句话为基础,来看看iPhoneX的美学评价,我个人给出的评价是中规中矩。
很多人一上来就立场鲜明的说“漂亮”/“丑”,简单点说,这是两个反映直觉的词,无可厚非。但是要严肃的说,这个就是主观评价,并不严谨。一般来说,高档的材料,优秀的加工工艺,精致的细节等等都能给人带来美的感觉。智能手机作为一种高度集成化的产品,在这些方面一是要追求极致,二是要做好平衡。苹果的产品这个平衡做的比较好,很多美感都体现在了细节上,这些细节又有很多是看图看不出来的,上手体验才行。
然后说一下这个被大家调侃的“刘海”设计。初看的话,确实很突兀,因为我们习惯了方方正正的屏幕。但是还要仔细推敲背后的道理。设计上一般会讲,形式追随功能。iPhoneX也说的很明白,刘海的出现是因为刘海部分集成了大量的元器件。所以出现了刘海设计。对比一下同时出的小米的MIX2,也是全面屏设计,但是把元器件这一部分集成到了屏幕下方。这两种设计方式,其实各有优劣,对于iPhoneX而言,出现了刘海设计,这实在挑战大众的习惯。但是也反映了苹果的一个野心,如有一天技术成熟,这些东西统统要集成到不影响屏幕的地方,同时还要保持全面屏幕。这样的设计,这些元器件和屏幕在视觉的联系也相对紧密一些,同时也反映了oled屏幕的可塑造性很强,未来的屏幕应该不止方方正正一个样子,可能会有更多形式。而MIX2的设计,则保证了方正屏幕的视觉习惯,但是集成元件这些东西和屏幕确确实实的分割开来了,联系性不够紧密。这两条路,目前还看不到哪个更好,需要持续关注产品的迭代。
不过由此也能看出来,苹果近些年确确实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在一些新概念的输出上,国产的手机甚至走的更远,所以我在美学上给的打分是中等。
最后是经济学,至于这个经济学么。。。。买不起还谈啥经济学。。。。
对这个问题还会持续关注,有新想法了可能回更新,毕竟很懒,啊不,很忙。。。

网友:
扯什么j8蛋呢,苹果的屁就香了

刘海的位置完全是“形式追随功能”的体现。听筒容易隐藏,前置摄像头放其他地方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面部识别的发射器和接受器就必须放顶部体验才好。这就是功能对形式的决定性。

而苹果又恰好搞了个牛逼哄哄的OLED屏幕,把下巴又做得非常窄,反而使得额头和下巴无法取得视觉上的对称平衡。把额头全部占满的设计头重脚轻。

综上所述,刘海的设计,是Face ID传感器必须放额头,和采用OLED屏幕大大缩小下巴,这两个因素彻底决定的。只有屏幕留两个角才能缓和视觉上的不和谐。

网友:
比起大家都在吐槽的正面异形屏幕的设计,新一代iPhone在设计上的另一项改变更耐人寻味,双面玻璃。
这个三明治结构在iPhone4上初次问世,消失于iPhone6,这次又拿出来应该是为无线充电让步。
近年来苹果无论是在iMac,MacBook,iPhone,还是在上半年发布的homepod上都沿袭着unibody这个设计理念。从iPhone6到iPhone7亮黑版,这款手机已经剥离了作为一个物体的基本属性,材质,而成为一个纯粹的形态来作为iPhone的核心-iOS的载体。
按照预想的情况,新的iPhone应该在如何处理镜头,屏幕与机身的结合上提出新的方案来进一步发展unibody。然而,新的三明治结构粗暴的将这个整体撕裂开,前面板和后面板产生了巨大的视觉落差,更不用说那颗跟主体毫无造型联系的摄像头。
如果说屏幕缺口,突出的摄像头这些妥协尚可以接受,这个从iPhone4上拿来的三明治结构更像是一个仓促之下的临时解决方案,或者说,半成品。如果这不是苹果在发展新的设计语言,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苹果头一次在产品设计上开了倒车。
从这一点可以窥探出苹果在对待iPhone这款产品时在设计和功能上的权衡产生了变化。另外,虽然苹果声称iPhone X代表着手机未来十年发展方向,但是从这次在设计上的犹豫可以看出其实苹果对这款产品未来的规划并不清晰。

也许,iPhone8/X是第一款并不伟大的iPhone。

网友:
我觉得苹果的刘海给工业设计增加了一个新命题:求解如何去掉刘海

网友:
以一个正常普通人,不喜欢拿手机等电子产品满足自己高人一等的心理(即zb),客观且非专业的角度说:丑。
说它好看引领未来的,你们良心不会痛吗?

网友:
谢邀!
在没有把玩到真机前,我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很多设计的亮点,创意,以及某方面的做工等问题需要实际体验且认真把玩后才能回答。等我入手了以后再继续!

网友:
iPhone 8和iPhone x的发布,是苹果设计逻辑的一种混乱。
名称是显而易见的脱离了轨迹,这让7s和9应该怎么出现?苹果之于其它品牌手机,其中的一个有力的竞争点,手机命名简单是绝对占一定比例的,不像其它一些品牌手机乱成一锅粥,消费者傻傻分不清楚,让柜台推销员说的头疼欲裂。现在苹果就是自废武功。

材质上的混乱。从玻璃到金属的发展,一代代精雕细琢,也正是因为大家看到了苹果在材质上的匠心,才尽力的去理解苹果的妥协----白带。iPhone 7亮黑金属的出现,标志着苹果对金属材料的驾驭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点。
苹果:你看,我能把金属做的像玻璃一样。我就问你怕不怕?
吃瓜群众:确实叼!下一代一定更加会叼炸天。
嗯,iPhone x就是玻璃。
那你从iPhone 5到iPhone 7就是纯粹的在炫技?!
吃瓜群众忍受了这么多年的白带换来的是4s的玻璃?
爱了你这么多年,你说还是前任好,要不要请薛之谦代言呀。

网友:
最高赞是什么鬼,故弄玄乎,AR和VR追求的目标都是去除虚拟和现实的边界,苹果处心积虑要搞个边界出来怕人掉进虚拟世界出不来,这种挑战行业目标来做人文关怀精神太感人了吧!
还扯上iOS7,7到11设计语言已经变了不少,的确是强调层了(因为纯扁平化有诸多交互表达上的限制),但这跟刘海有关系?
刘海就是因为没法调和前置sensor和全面屏的矛盾而出现的,跟现实妥协而已,哪里来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理论。至于选择刘海异形而不是某米的下巴或三星的短额头短下巴,其实就是为了屏占比,不然也不至于一时激动把touch ID拿掉了。另一方面,出于上下保持对称的需要,这个小刘海的设计可能是最优方案了。

网友:
我感觉是历届iphone中颜值最高的一款了。没有跟风上曲面屏而是把直屏在做到了与曲面屏相同甚至更高的效果,性能在三星s9发布之前也应该会是手机界最高水准。售价也对得起工业设计。s9要加油了,曲面屏就算再牛逼,你总不能四周都曲面吧,被苹果这么一带,s8的下巴在s9上应该就消失了,但是我现在很难想象没有下巴过渡的曲面屏。

额头据说会固定显示手机状态,但我想在浏览放大的图片时应该会承担显示功能吧。额头据说会固定显示手机状态,但我想在浏览放大的图片时应该会承担显示功能吧。
虽然全屏幕很惊艳,但是边框还是太粗,这是美中不足的一点。(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