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充不了电,求救,

楼主(2017-11-04):
a1278 充不了电,求救,经过水,充电芯片是isl6259,换过充电芯片,20脚有。5v和2
脚16.5v正常。acok和acin也有3.3v没事录了,求救
芯片

网友:
充不了电,那现在还能开机吗,电池有识别到吗

网友:
查充电管理芯片工作条件,还有EC

网友:
检查下 检流 反馈 电阻 之类的额。。。。。。。。。。。。。。。。。。。。

网友:
重点查下周围小电阻 有无腐蚀等

网友:
查一下升压电容,分压电路,这些电路

网友:
看看电池接口附近有没有小电阻腐蚀,充电上管和充电隔离管没问题吧?

网友:
这种只有细心的慢慢查找吧.每个细节不能放过

网友:
电磁有人到,就是不充电,偶尔还可以冲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芯片边上有点小腐蚀,不过已处理好

网友:
又有款a1466的不充电,芯片也是这个,求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