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11S掉电维修之艰苦。

楼主(2017-11-04):
联想yoga11S,板号NM-A121二修机。起初故障为0.5几,机器不亮。看了一下上家换过CPU供电芯片,两个BIOS刷过。别的基本没有动过,心想还是先刷一南桥BIOS吧。机器亮了。心想不会捡漏了吧。但是机器会不定时掉电,有时掉电的时候屏幕花屏闪几下,之后掉电或白屏。掉电了有时有待机,有时无待机。因为有时花屏之后掉电就换了屏幕试试,结果故障仍旧。看了看上家动过CPU供电芯片,换了在说,结果仍旧。此时陷入绝境,也下班了明天再说吧!没事的时候又拿起这个机器研究,这个机器大部分时间进PE系统没有问题,只要一格式化硬盘立马断电,难道跟硬盘有关系。看看硬盘还是那种PCE—E的那种,没有。没有办法把自己用的笔记本正好是这种硬盘,拆下来。装上去故障一样。想想只有动用神器了,示波器。拿SLP-S3信号和温控信号TEMP_ALERT#,待机好信号RSMRST#,还有什么电源好信号了,我就奇怪了怎么会都同时掉电那,发个图。黄色那个信号线上没有X10档,所以会那样。

看看点又下班了。算了回家,明天再战。心想300块钱不好挣啊。早上上班的路上,想了想思路,同时掉电,一是公共点引起,二是待机电路、到店里继续吧,抓了下待机芯片开起信号AUXON如图,这种情况是掉电又有了待机电压。有的时候没有待机电压,没有待机电压的时候开启信号也为0v,这个没有上图。
EC关掉待机开启信号,想了想温控信号、电源好信号、ACOK、LID、基本上都量了。都是同时掉啊!公共点电压示波器也测了,掉电的时候没有掉电。想想1是EC本身不良。2是EC的外围条件不稳定造成。心平静了一会,那就从掉到没待机的时候测EC的基本条件,供电。量AVCC,这一测还真没有电压,找到问题了,这个兴奋。又懊恼,这么简单的问题折腾了三天。主要是症状表现太复杂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个电压来自于3.3v供电芯片。看了看这个芯片引脚图7脚是开启待机供电,8脚是供电。测了一下正常。那就是芯片不良,造成+3VP时有时无。更换解决。
配个亮机图
动动你们的金手指给加点分!

 会员1044932元2022-10-15 11:43

网友:
动动你们的金手指给加点分!动动你们的金手指给加点分!

网友:
我就怕掉电的,学问浅向师傅多学习  谢谢

网友:
说实话掉电的非常不好修,这个属于芯片良

网友:
我发现掉电故障还是用示波器好修一些

网友A:
思路清楚 折腾了三天,问题解决了!赞一个 如果没解决,那就徒劳无功了。掉电问题要依据上电时序查,不会走弯路,个人想法。

网友:
楼主坚持不懈,思路清晰,已加分

网友:
现象是很复杂的,这个有时不开机也是一个问题,要先修这个可能就快多啦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好

网友:
确实想不到待机电压引起掉电 思路不错

网友:
不错,示波器玩得好啊。。。。。。。

网友:
楼主这个3V不是那种老的待机芯片同时产生两路PWM电压的那种芯片吗?

网友:
楼上的,这个芯片就产生一路PWM输出,和一个待机电压LDO.

网友:
掉电的机器有示波器还好点,,没有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最烦的就是掉电了    还不会示波器     不好修

网友:
掉电确实好修,大神的基本功还是很NB的,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想这样的问题不好弄啊

网友:
这芯片很难焊接  经常 烧机器

网友:
向用得好示波器的师傅致敬。。。。

网友:
恩路清晰!!抓波技术也不错!!

网友:
我的示波器买了并不多二年了,现在还一直在吃灰!!只怪抓波技术不到位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难搞,好在楼主冷静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楚 折腾了三天,问题解决了!赞一个 如果没解决,那就徒劳无功了。掉电问题要依据上电时序查,不会走 ...

这种同时掉如果没有示波器你就不知道谁先掉,看时序也没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点

网友:
芯片不良这个确实不好查 真的很厉害, 这么6的技术

网友:
有时几分钟掉电还好搞点,不定时掉电就会很难受

网友:
掉电的都能愁死 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谢谢各位的打赏,打赏就有动力:daxiao:

网友:
师傅示波器用得熟,学习中。。。

网友:
总体来说掉电修很麻烦.楼主能找到问题本身很厉害了

网友:
这种算软件故障了

网友:
太深奥了,是我肯定修不好,关键是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
联想yoga11S 很垃圾,我有一台,换过2次主板

网友:
对新手有很大帮助。多谢了,没毛病。

网友:
楼主坚持不懈,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楚 折腾了三天,问题解决了!赞一个 。掉电问题要依据上电时序查,不会走弯路,个人想法,楼主波波666

网友:
AVCC 是EC芯片的供电,而这个PU1 是3.3V 供电芯片,这个3.3V 跟待机3V,5V  不一样吧

网友:
这种问题修三天是正常的,是我的话不一定修得好呢

网友:
这电脑修得,也就是客户给时间了,现在接点活客户基本上都要让现场搞定,真心累

网友:
卧槽,这坑爹问题,没有经验我感觉是修不好!!

网友:
好东西但是看不到啊啊啊 ~!!!!!!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谢谢老板 分享 小弟我收藏一下

网友:
学习了,经验的积累呀,多多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有思路,刚好我也在修这个机子,参考一下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有思路,刚好我也在修这个机子,参考一下了???????????????

网友:
这个掉电确实难弄,花的时间长的不亏啊

网友:
这机真心难修,没图,修过两台都是盲修

网友:
刚好修到一个,谢谢了。
学习了。

网友:
我手上有台 放电之后就自动上电,开机 ,一切正常,     按开关开不了机,强关机都不行,开键有3.3 也会被拉低就是不行,LID  AICN,,供电,都正常,    求思路

网友:
LZ  你有图纸吗,,能发个吗??

网友:
不错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三伏待机芯片不稳定 而ec待机的电压用的却是三伏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 所以有时三伏电感有电但是线性一直没有对吗

网友:
楼主耐心很强呀 ,多谢楼主的分享,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三伏待机芯片不稳定 而ec待机的电压用的却是三伏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 所以有时三伏电感有电但是线 ...

3伏待机芯片输出线性电压不稳定。

网友:
好文章多多分享,很仔细,谢谢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功底扎实,分已经送上了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啊,这样ec坏的多的

网友:
版主管理论坛那么忙,还有时间修机发贴,最主要显波器用这么溜,什么时候能教教我们

网友:
这个也是铁壳的 管  不过苹果的很少出问题

网友:
现在遇到难修的主板,就想换板,修板烧脑啊

网友:
学习了,大佬们就是厉害。一修一个准

网友:
LA-8131P bios刷完第一次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3V线性电压没有慢慢查还是能找到的,不错

网友:
有示波器用的真好,小店没有。。。。。。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搞啊。。。。。。。。。。。。。。。。

网友:
恭喜完修。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小小白就好想有一台波波。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用、。。。。。。。。。。。。。。。。。。。。。。。。。。。

网友:
超级赞 楼主  厉害了  ,多多 向你学习。

网友:
我就怕掉电的,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价格高可以修。太低费这么大力意思了。

网友:
帖子看了一半,不让看了,怎么办?

网友:
还是要多学习时序和示波器检测流程,有心得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呵呵,报价不错呀,不然那来的动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