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50TI显卡大短路,求助一下

楼主(2017-11-04):
把MOS管拆了,测试焊盘DS,凤鸣档响,测试阻值2.2欧姆,是不是可以断定显卡芯片已经坏了呢,知道的来说说,谢谢了

网友A:
只要不是0欧姆就不算短。2.2正常。下管。

网友:
烧鸡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0欧姆就不算短。2.2正常。下管。

下管,啥意思..........................................................

网友:
显卡不太了解,不过显卡在主板上的话,阻值底是正常的

网友B:
显卡的对地阻值是很小的,一般1-2欧左右,显存对地阻值一般在3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对地阻值是很小的,一般1-2欧左右,显存对地阻值一般在30左右。

我测试的是DS的阻值,不是对地阻值。我测出来DS的阻值是2.2欧姆

网友:
lz可以查查显存供电有没有短路还有贴片电容电容短路也会导致ds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的是DS的阻值,不是对地阻值。我测出来DS的阻值是2.2欧姆

你测试的是下管的ds不就是显卡核心对地阻值吗?  下管s极接地,d极就是显卡核心供电

网友:
显卡都是·烧机大法才管用,试一下前辈的方法

网友:
核显打值都很低的,一般都是个位数

网友:
找片好板对比着测量就行了不必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D:
从你放的图,看的出你是在测量核心供电下MOS管的D极与S极的二极管值。下管的S极是接地的,因此你也就是在测量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罢了。显卡核心供电对地阻值都很低,最新10系显卡,胜利890C+已经不能正常测量,因为用福禄克测量后发现核心供电对地阻值才0.2欧姆左右,胜利表上直接就是0,如果按常理,是不是要怀疑核心击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你放的图,看的出你是在测量核心供电下MOS管的D极与S极的二极管值。下管的S极是接地的,因此你也就是在测 ...

按你的说法,以后这个测试DS的方法也没啥用途啦,是吗

网友:
台式机显卡不太清楚  ,笔记本显卡对地也就几欧姆啊

网友:
显卡的对地阻值是很小  找片好板对比着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说法,以后这个测试DS的方法也没啥用途啦,是吗

老卡可以,新卡,你测量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基本没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卡可以,新卡,你测量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基本没什么意义。

恩,已经修好,坏了一个上管和一个下管

网友:
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把上下管子 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