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打集显驱动就花屏死机

楼主(2017-11-04):
集显电压正常,大家有修过这种问题吗,是不是CPU坏了。4代的U
cpu

网友:
拆机看下,我这个之前是加载驱动重启就黑屏。里面灰尘太多了

网友:
装原装的OS显示正常吗?A1466 CPU坏的确实多,

网友:
估计是U的问题

网友:
4代U 真让人捏一把汗 看看那单薄的小样

网友:
CPU真的有可能不保了、,,,,,,,,

网友:
苹果系统看看是否正常?bootcamp版本是否装对了?

网友:
苹果四代U坏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