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个手机焊接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7-11-04):
苹果手机芯片比如基带芯片 A8上下层,在植锡之前,要保证芯片上每个焊点都发亮才能植锡成功,为什么我再植锡之前不管加焊油用烙铁上低温锡还是不行老是有不少点是灰色的,烙铁有时候来回拖次数越多反而有的焊点原本光亮的反而变灰色,大师们能指导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烙铁温度太高,钢网太薄,可以用低温锡风枪吹化,镊子夹一截吸锡线拖平。方法很多,慢慢找一种适合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温度太高,钢网太薄,可以用低温锡风枪吹化,镊子夹一截吸锡线拖平。方法很多,慢慢找一种适合自己的。

大神跟钢网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是清理芯片上焊点,如果焊点都正常上锡 植锡我基本上可以一次过,至于你说的烙铁温度高,350度属于合理温度吧

网友:
第一要用好的焊油和锡丝,第二铬铁头要清理干净,第三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B:
你用的 焊油  是 垃      圾的 吧     要用 纯进口的

网友:
发灰的点不用管,直接直接植锡,植锡的时候温度高点就上去了。360度左右

网友:
有灰色暗点用刀片刮一刮       觉得锡浆比锡丝要好用一些

网友:
经各位大师指导了下,基本上问题不大了,我温度打了300度试了下,改善不少,感谢各位大师,另外我用的阿毛易修的钢网 厚度0.12   可以的吧,听说太厚的钢网植锡容易短路,我这个应该属于薄的

网友:
本身手机维修这块完全小白,各位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
烙铁或 吸锡带拖平就可以了 用锡匠拖成低温的 然后吸锡带托平 挺亮的 真一两个不亮 也不影响的

网友C:
用锡浆加焊油抹上,再盖一个无用的U在上面,风枪加热压上面U转动,下面的点就上了锡了而且很光亮。

网友:
焊点灰色是不是你得锡不太好啊?怎么会是灰色

网友:
灰点太多的话就用9楼的方法吧,很管用。

网友:
你参照9楼的方法就行  绝对好使而且娴熟后就不需要拖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锡浆加焊油抹上,再盖一个无用的U在上面,风枪加热压上面U转动,下面的点就上了锡了而且很光亮。

这个方法试过的,有时候很好,有时候还是有灰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 焊油  是 垃      圾的 吧     要用 纯进口的

老大,100一盒的,你用的得多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100一盒的,你用的得多高级

看别人用松香 我现在也改用松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