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OPEYE-H61-UATX V.100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7-11-04):
手上有2块 惠普 H-POPEYE-H61-UATX V.10主板 有复位 不跑码  故障跟论坛其他人发的一样 也是有两个33R0电阻发烫 2块都一样 有没有修好过的 或者有类似图纸的 也好啊 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hp的一般都不好搞,图纸不好搞,而且板子设计的也毛包毛。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同型号的HP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最后上BGA加焊桥之后修复

网友:
hp的图纸一般都不好弄
  楼主去论坛找找

网友(2018-04-05):
我也刚修到这个板,电源接口边上两个330发热,,头痛得很,不知道怎么修了,,上电BIOS有一小段波形,不连续,不知道是挡那个代码了

网友:
其实我很想知道那两个330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