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B95,进系统20分钟左右掉电关机,可以马上再开机

楼主(2017-11-04):
神舟A460P-B95,板号DASWHMB18F0,进系统20分钟左右掉电关机,可以马上再开机,清过散热,换过内存,硬盘,系统,不管进系统,BIOS,还是PE,都一样,不知道怎么办了!
请问下这个有必要刷BIOS吗?或者有其它什么思路

网友:
刷刷试试哦,可能有奇迹,刷刷试试哦,可能有奇迹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什么芯片组,hm70 的不支持i系列的cpu

网友:
先试试  去淘宝买个BIOS 刷一下看看

网友:
固定在20分钟掉电  可以试试 我修过一台联想 也是20分掉电  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热心解答,昨晚刷过BIOS了,今天开了一天,没出现过关机的情况,应该已经好了,还在测试中

网友:
应该是先刷一下试试看、、、、、、、、、、、、、、、、、、、、、、、、、、、、

网友:
如果每次固定在20分左右,又可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