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外置网卡的改MAC问题

楼主(2017-11-04):
USB外置网卡,想要修改物理MAC地址,有没什么好的方法
Mac

网友:
这个需要生产厂家提供的专用工具才可以修改是固化在芯片里面的

网友:
可以在驱动程序里找找看,本地网卡是可以改的。

网友:
这个不能改的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 会

网友:
外置网卡可以改本地的 很多软件可以改 如果是里面的 就难Loi

网友:
这个应该改不了吧

网友:
不发就没金币 有什么意思吗 强制灌水22

网友:
外置的不用改吧。

网友:
一般只需要修改系统的就可以了 彻底修改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例如医保的电脑 网卡坏了 换网卡 要么重新绑定 要么直接修改MAC和板载的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