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葩的维修:先马逾辉350P 电源绿线只有0.7V左右。。居然是正常的!!

楼主(2017-11-04):
先马逾辉350P 电源绿线只有0.7V左右。。居然是正常的!! 搞了那么多年电脑,居然没知道有这回事。。搞了我3个小时,最后看到也有人遇到我只有的情况。。。 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9674-1-1.html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那个第三个情况里面的电容不就是个滤波作用的吗?一般看这个电路图都是下意思吧电容去掉,省得眼花看图麻烦,你说里面里面Q1是通过电容自导通给后面供电的,求这个理论出处,感觉我的三观都被刷新了

网友:
原理图有没有高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