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显示故障

楼主(2017-11-04):
如果不装显卡驱动能够进入系统使用!装驱动后黑屏,背光不亮无显示,但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使用,系统换了好几个。或者把显卡取下从新直球!求大神给个做法。。。

网友:
图是装驱动后外接显示器拍的。。。正常用!

网友:
u4501和南桥找下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有点广,驱动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硬件软件都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既然软件没问题,就换显卡试试,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软件没问题,就换显卡试试,bga

显卡?可是外接显示器鲁大师烤鸡一个小时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有点广,驱动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硬件软件都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系统驱动都换过了,官方也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驱动都换过了,官方也下了!

硬件故障可以考虑换个显卡看看,显卡故障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
系统使用安装版 装好后官网下载全部驱动 主板 声卡 网卡 显卡 依次安装驱动 还是外界正常说明主板硬件故障,这个要慢慢排除了 先刷bios 在不行换显卡 但感觉显卡坏的可能性不大,软件故障大些。

网友D:
看起来不像显卡的问题,装WIN7系统,不行再刷BIOS看看。

网友E:
显卡,我之前修的一台机器,故障现象时一样的
外接显示器不用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不像显卡的问题,装WIN7系统,不行再刷BIOS看看。

现在傻眼了,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我之前修的一台机器,故障现象时一样的
外接显示器不用显卡的

求告知维修详细,换显卡做BGA么?

网友:
屏幕转换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我之前修的一台机器,故障现象时一样的
外接显示器不用显卡的

外接显示器可以切换独立显卡和集显运行软件和游戏,而且都能稳定运行……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幕转换芯片问题                                                                                     ...

你这么一说好像感觉是这么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幕转换芯片问题                                                                                     ...

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映像中遇到过一台切换独显就黑屏的,换显卡好的

网友:
楼主还不如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G:
系统问题.你换个高版本系统应该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系统问题.你换个高版本系统应该可以

换过很多个系统了,不管什么系统,只要装上显卡驱动,屏幕无背光黑屏。。。可是链接显示器就正常!

网友:
我已不敢装显卡驱动……

网友:
硬件故障可以考虑换个显卡看看,显卡故障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
一般的 这个问题我都是 绕过自动装系统  然后   进系统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很多个系统了,不管什么系统,只要装上显卡驱动,屏幕无背光黑屏。。。可是链接显示器就正常!

下过最新版本试个没有.遇到一台就是版本不够新

网友:
换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