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win7 64位系统开机黑屏,只有鼠标能动

楼主(2017-11-04):
台式机win7 64位系统开机黑屏,只有鼠标能动,有人遇到过没,咋修复!
win7

网友:
一定是中病毒了,我的电脑前一段也中了这种病毒,重装系统吧

网友:
组合键 调出 windows任务管理器 运行explorer.exe看能不能显示桌面图标 可以显示的情况下 在进系统删除不需要的软件和杀毒软件 运行msconfig 禁用不要的启动项和服务 重启电脑基本可以解决这个软件故障。

网友:
系统损坏!!重装系统吧!!不成硬盘有坏道~~好好排查

网友:
一般是系统的问题,不过也有几率是硬盘的问题。可以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先排除硬件故障,再装个系统就是啦

网友:
麻烦了,重装系统了,就没办法修复的,键盘都不能动,只鼠标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