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触发无电流两秒掉电维修篇

楼主(2017-11-05):
型号:联想 Y470
版号:QIQY2 LA-6884P REV:1.0
故障:待机0.022,触发电源指示灯亮,两秒后掉电

朋友送来一台Y470 机器,说是开机就掉电,接上电流表
待机0.022

按开关,面板指示灯和电源指示灯亮,而电流
几乎没变化0.023,两秒后两个指示灯都熄灭,因为朋友
很急马上要,凭经验觉得EC BIOS和南桥的可能比较大,先
刷EC BIOS,上机无果,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而后加焊
南桥,上电还是一模一样,看来急不得,还得按时序一步一步来,
找来图纸,先查RCTVCC

南桥附近和背面分别有CLRP1,CLRP2,CLRP3这三个测试点

当测试到CLRP3时发现问题,只有0.73V,难道桥坏了,不能呀!
还能触发呢!仔细看了一下图纸发现CLRP3上连接的一个C182电容
不会就是这个电容漏电这么简单吧

更换电容后,插电流表待机电流变小只有0.013

再次用万用表测量CLRP3,发现电压已恢复成
2.62V,按开关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到亮机

亮机图

维修小结:修这台Y470机器起先有点经验主义走了点弯路,
没按时序来,按时序的话可以更快修好!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1113503300鑫豆2024-2-19 10:57
 会员126812元2023-4-7 16:57
 会员126812元2023-4-7 16:56

网友:
太牛逼了,我也有个Y470P,按电源完全没反应,小白不知所措。。。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的电压都偏低呀,没问题吗,我看了图纸,除串联的电阻外,也就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降压应该只有0.3左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的电压都偏低呀,没问题吗,我看了图纸,除串联的电阻外,也就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降压应该只有 ...

COMS电池没电呗

网友B:
看来楼主上来就是三板斧啊,没弄好才慢慢查,不可取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要按规矩一步一步来!欲速则不达!

网友:
技术不错 不错  分快就修出来 加分 收藏一下  谢谢老板分享 也许是个 通病来的

网友:
思路清晰,从最基本条件入手追查,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故障不能上来就做桥啊,能触发指示灯亮EC一般故障低,多半都会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经验主义不行。立马转换到老老实实的来修机,走时序虽然慢点,但也有可能比经验主义快不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上来就是三板斧啊,没弄好才慢慢查,不可取

看来别人催的再着急也得按照时序走

网友:
一只手测量一只手拍照,好辛苦

网友:
维修不能急啊,,得慢慢来,,,,

网友:
只看标题我想到的也是EC的BIOS,哈哈。知道不会这么简单就进来看看结果,要是我也是这样先按经验来搞,不行才查电路。

网友:
太牛逼了,我也有个Y470P,按电源完全没反应,小白不知所措。

网友:
修的多的人都知道 仁宝代工的板触发指示灯亮一会,不上电流一般都是南桥这边的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就是前面走了些弯路,修机器还是得慢慢来

网友:
RTC电路问题,修到很多了v

网友:
华硕的几款机都有这毛病

网友:
修机器是欲速则不达啊。。。。。。。。。。

网友:
一个电容引起的血案,哈哈,确实有时候经验是一大部分都能解决!有些还是得真刀真抢干才行!

网友:
intel的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RTC电容不良,非常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遇到几台大短的。。。。

网友:
太牛了,。什么时候我能像你一样分析好

网友:
看来以后的慢慢来才能行啊

网友:
小白不知所措。。。

网友:
修机就要细心~~图纸也非常重要!!!

网友:
技术牛逼 得向大神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 厉害呀 这么精辟的问题都修好了

网友:
按时序来,水到渠成,不错

网友:
不错 值得学习 还是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台更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地方以前我也修过一台,也是小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机有个通病电容短路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
很厉害 学习了 很厉害 学习了

网友:
一般我会认为是南桥这边的问题,晶振或南桥工作不满足

网友:
典型的RTC电路问题导致触发小电流

网友:
太牛逼了,我也有个Y470P,按电源完全没反应,小白不知所措。。

网友:
基本功扎实,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
这种故障跟EC BIOS能有关系?

网友:
谢谢老师傅的分享,让我们新手收益匪浅,以后多发点通病什么的,谢谢

网友:
感觉主可调电源不错........................

网友:
作为一个小小白的我看到都不知所措,楼主厉害了

网友:
经验故然重要,有时照时序会更快找到方3

网友:
这么小故障,恭喜楼主捡钱了,修得不错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非常值得我这样的小白学习,收藏了

网友:
太牛了,这么小的电容微短路都查到了

网友:
楼主时序学习的不错,不然这么小的电容肯定查不到

网友:
时序还不会查,先收藏了学习一下先

网友:
修过这种毛病 但不是电容漏电 我这个是 EC BIOS 坏了 刷了就好

网友:
贴片电容坏的实在是多啊。。。当然;楼主技术的确牛。。。

网友:
学习了{:4_81

网友:
收藏备用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没有到这个机器的问题。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功底身后 要是我就干桥了

网友:
居然是RTC电容漏电了,这个捡钱故障不常见哦

网友:
只能说楼主排徊在牛A与牛C之间.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种故障 我一般先会量PWRBTN 和RSMRST 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可以排除EC的问题 重点查桥条件

网友:
厉害了 小白膜拜 上来就三板斧不行啊 还得有耐心

网友:
像这种出发后掉电,这种电容烧机能烧出来吗?

网友:
触发掉电很多都是短路了把,测下啊一般短路都是烧出来

网友:
发现修机细心才是王道,三板斧也只能说靠的还是运气!!

网友:
这故障却是不少,这种故障一般直接找ec,

网友:
不知为什么看这贴有点不踏实,也许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厉害 学到了 Y470会是通病吗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呢?
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老司机大战RTC电路,不服都不行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先看外观,加上通病和经验,再按时序测量,维修起来就快。

网友:
按时序来一步一步来修机,还是来得快些。

网友:
修的快, 不管怎么修好的 只要能搞定,就行

网友:
LZ确实有点不细心,RTCVCC输成了RCTVCC

网友:
一周热门的都是精华故障值得卡一卡呀

网友:
这水平真的太高了,同样有个这个故障的本出现这个问题我无从下手

网友:
这种故障属于捡钱了,,,,不过还好板有关键位置号,,不然没得修

网友:
思路清晰 不触发查11桥条件 修的很快

网友:
这种RTC电容坏得很少很少

网友:
第一加分,第二收藏.没有点位图你还找得那么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请多关照:
:)

网友:
学习了,今天也是一个触发掉电的机器,还没修好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要按规矩一步一步来!欲速则不达

网友:
一般触发小动作的都是修rtc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楼主有思路学习了,小白学习了?????????????????????????????

网友:
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在修,先看看你的吧

网友:
好身手,老手修机。。。。。。。。。。。。

网友:
经典18MS问题 这个电容需要同样电路代换吧 不能用其他的换 或者直接换大点的电阻 已经加分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厉害呀,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大师级别了,为什么开店后技术还没打工时强,现在修个机子修死人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 你看一下是不是时钟频率不稳

网友:
小触动一般都是看rtc电路

网友:
天地不服就服你 加油 感谢你的帖子。。

网友:
Y470这机器修的挺多的,大部分都是送分题,哈哈,楼主这个RTC的问题还见得比较少

网友:
确实不能动不动就给板子上烤刑,那样对板子或多会少还是有伤害的

网友:
思路清晰 经验丰富 楼主多发点帖子

网友:
找个电容不容易 学习了

网友:
哈哈,刚刚又修啦一个Y470,都不要用动脑经,就那么弄好啦,看见顾客送Y470来我就开心

网友:
这个板子断线的多 现在遇到一个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学习了 讲的详细!!!!!!!!!!!!

网友:
快餐年代,都是先三板斧,,,,,有时间或者资金到位再细修

网友:
不错 有条理 有思路 看图能写好作文 小学 没白上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应该是 RTC电路问题吧

网友: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啊,按部就班慢慢的查。。。。。。

网友:
这个我一般都量一下CMOS电池,只要2.5V以上就放过,不会像楼主这样招测试点的,看来点位图必须要用的熟练啊

网友:
小触发基本是rtc电流 或者南桥待机电路

网友:
维修小白来学习了 。。。。。。。。。。。。。。

网友:
路子清晰,学习了,示波器用得历害,

网友:
技术不错 不错 分快就修出来 加分 收藏一下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