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关于散热风扇报错问题

楼主(2017-11-05):
请问CPU风扇,或者笔记本CPU风扇,又或者投影机散热风扇在系统报错风扇坏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系统侦测到好的 (我的意思是不换风扇情况下) 。因为如果发现风扇直接不转我们可以鉴定风扇问题,如果风扇运作正常但系统检测是坏的,换新风扇就好了,所以在没有风扇代换情况下弱弱的问问下有没有秘籍

网友:
三线以上的风扇一般有根线是转速检测的,用示波器测量波型就知道了
如果没有示波器,那就找个确定是好的风扇调整好接口顺序接入机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