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台单反 不读卡

楼主(2017-11-05):
佳能单反 6D 插卡不读 有修过的朋友没给点提示  SD卡已经换过  机器没有拆  拆单反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谢谢

网友A:
没搞过 帮你顶下 拆的话需要 {胆大心细}记得能装回去,不扩大故障就ok,不要拿来能开机等你装上后game over啦。

网友B:
修板,修本的,一下跨到修单反,这跨得太大了吧。小心扯断蛋。
要非常小心单反里面的排线,不象苹果手机的排线,市场都有卖。单反的排线,市场上没得卖。搞坏了,就等着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板,修本的,一下跨到修单反,这跨得太大了吧。小心扯断蛋。
要非常小心单反里面的排线,不象苹果手机的 ...

相机修过几台 但是单反没有修过 就怕蛋扯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 帮你顶下 拆的话需要 {胆大心细}记得能装回去,不扩大故障就ok,不要拿来能开机等你装上后game over ...

那个五杀 对面团灭 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 水晶已被敌方超级士兵推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五杀 对面团灭 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 水晶已被敌方超级士兵推倒

严管板块 回帖请认真  无意义的回帖删除    灌水严重的会禁言

网友:
如果新手先搜个拆机教程  比较保险

网友:
多半是卡槽被插坏了,要换卡槽,没有把握不要拆,线太多,镜头更是要做好标记,不然是装不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