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250 插电自动上电,屏幕刚有数据就掉电重启了,大家有思路么?

楼主(2017-11-05):
ACER4250 插电自动上电,屏幕刚有数据就掉电重启了,大家有思路么?

感谢大家出谋划策啊。。。

网友:
这个机器还想记得二级供电爱出故障 找图纸测试下看电压掉电时候出来不。

网友:
二级供电爱出故障.....................

网友:
是不是网卡坏了,反复重启,还有就是某组电压不稳定,尽量用排除法,缩小范围找问题

网友:
修过类似情况,显卡故障,烤一下显卡就知道了

网友:
4250 你拆开量一下大概啊

网友:
显卡吹下看看,也许有惊喜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首先自动上电就是问题,正常的机器怎么会自动上电那

网友:
是不是有大电容啊 这个看看是不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网卡,什么二级供电也可能一个个排除嘛

网友:
二级电路提前出应该会造成这种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