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TWIN 2.1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17-11-05):
有2%的几率可以正常开机。其他时间各种挡:A1 B1 D0 D2 D4 98 E1.。。。。。刷了BIOS还是一样。内存电压正常,换过CPU和内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注意下SMBUS总线,另外再注意下CPU的外频和内存的频率比是否会超过内存工作频率。

网友:
把主板翻过来看一下 背面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SMBUS总线,另外再注意下CPU的外频和内存的频率比是否会超过内存工作频率。

这个都恢复了若干次的cmos默认设置了。不会有超频现象。有时正常启动,进入cmos,修改后保存,重启又无法正常启动,经过几十次的手动重启,它可能又能正常启动一次。并报警说CMOS设置出错,就像没电池的反应。当然电池以及跳针脚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恢复了若干次的cmos默认设置了。不会有超频现象。有时正常启动,进入cmos,修改后保存,重启又无法 ...

注意下BIOS的SPI总线这部分,尤其是上拉或者链接电阻,你看看有无电压不正常或者阻值轻微有变化的。另外82801GB的南桥可以考虑要不要更换。我以前修过一张技嘉的P31,就是裸板放电之后,第一次上电完全可以进BIOS,但是保存之后,诊断卡代码要么卡E1,要么就是不走代码。干过很多地方,最后发现是SPI_CLK这路信号的PCB铜箔走线存在很难发现的氧化,在桥边缘处。清理飞线之后,一切恢复正常,当然这板子被我干了南桥北桥IO,拆了全部外设,基本也处于报废边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