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坏了,标签被撕,看颗粒能不能看出是多大的?

楼主(2017-11-05):
内存坏了,标签被撕,看颗粒能不能看出是多大的?

网友A:
两个G的    你看一下一个内存颗粒是多大的,加起来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G的    你看一下一个内存颗粒是多大的,加起来不就知道了

从哪里看出来每一个是256?从哪里看出来每一个是25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看出来每一个是256?从哪里看出来每一个是256?

哥  有个东西叫百度 有个东西叫淘宝 还要把颗粒上的丝印输入进百度或者淘宝  一看便知道了

网友:
上百度娘查查嘛~~~花点时间应该都可以查到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百度一下应该可以知道。

网友:
是2g的  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