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ALC283可以用ALC233代换

楼主(2017-11-05):
    一台宏基Acer E5-471G内喇叭无声,外接耳机有声,客户急要,手上没声卡芯片ALC283,几天前进了几片ALC233,找图纸看了一下引脚功能一样,代换成功。

网友A:
芯片引脚订义一样的,应该一般都可以代换的。

txj

网友B:
思路好,不然又要多花时间和金钱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引脚订义一样的,应该一般都可以代换的。

有图纸好办,没图纸也是一脸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好,不然又要多花时间和金钱

怕的是发货时间一长,客户就选择不修。

网友:
实践出真知,感谢经验分享,板卡上面其实很多芯片都有替代品。

网友:
不错不错,谢谢分享宝贵经验,有图纸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