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维修一台ASUS VM590Z识别不到电池故障

楼主(2017-11-05):
维修一台ASUS VM590Z识别不到电池故障
机型:华硕VM590Z
板号:X550ZE
维修经过:
客户送修,故障为电池抓取不到,自已有更换过电池测试过,故障依旧。
机器型号。见图1

机器故障与简单检测,见图2

将电源电压调到19V(因有偏差,实为18.9V),在未按开关触发的前提下,机器可以充电,电流为0.24A左右。见图3

开机进去入到系统,用BatteryMon电池检测软件测试,所有和电池相关的信息都无法抓取,系统中电池也处于电源不到电池的状态。见图4

拆开机器,可以看到主板的单面图片,电池采用8PIN接口连接3根红色线为电池的供电。3根黑色线为电池的地线。其中两根黄色的线为电池的检测数据获取引脚。此处电池和其它电池有一点区别,就是电池还有一根温度检测引脚和电池接入信号检测引脚没有。见图5

电池的交换信息一般都是过SMB总线挂接电池充电芯片以及IO进行通讯,最终进入到南桥。
此板IO,见图6 。IO采用IT8528E

此板充电芯片,见图7。充电芯片型号BQ25A

由于ASUS的图纸和点位比较少,电池检测不到的维修,在排除了电池的前提下(客户有排除了电池),直接从电池的引脚信号开始往充电芯片和IO的方向找。比较顺利的是,一下就找到了电池抓取不到的原因。见图8

从上图检测的结果看。PIN4和PIN5为电池的信息检测脚,一个是SMB_CLK,一个是SMB_DATA.由于没有图纸,具体哪一个引脚是哪个信号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引脚在断电的情况下阻值是一样的。从上图中,测试到的结果是:PIN4无穷大,PIN5为472欧姆。应该是PIN4脚有开路造成了电池抓取不到的原因了。
接下来就是跑电路了。如图9

一会儿的工夫就找到了原因,见图10,有撞件了。掉了一个件。此件是一个0欧姆的电阻。

接下来就简单了,从料板上面找一个同样规格的件换上去就可以了。见图11.

最后装好机器进入到系统,再打开电池检测工具。电池识别到了。充电电流刷刷的上来了。见图12.

至此,整个维修过程结束。

网友:
大电阻怎么会掉的呢   估计都是人为故障多点

网友A:
应该是电感,不过 最终效果都一样 无所谓

网友:
一看楼主技术就是杠杠的  可怜我菜鸟 只会三板斧

网友B:
估计是人为导致的掉焊吧!!1!!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一下锁定故障范围

网友:
这个是有图纸的

网友:
经验很丰富,分析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活了这么多年一直不懂做图的技术,请问图10 的局部放大是怎么制作的,这种图的学名叫什么。 分析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个SMB CLK 电阻阻值变化的原因是如何,电阻有烧蚀的痕迹么,是否存在客户带点热插拔电池,或者静电浪涌导致的电阻击穿,修复后还有避免二次返修,要分析其损坏原因。

H55
ZGE 这个是华硕官方在线 图纸,,,, 内部人员有账号才能 看的

网友:
还好楼主细心,华硕笔记本修起来很让人头疼

网友:
图文并茂, 精神可嘉。 小小白第一次看到电池和主板还用线连接 ,而不是2个直接接合。

网友:
检查的很仔细啊  楼主很细心能看到问题,这个还不错

网友:
哇这样都那么快,可惜我只会几招,3招使完就没办法了

网友C:
华硕主板最不好搞了,我最怕修华硕;楼主分析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I2C 总线有问题,导致认不到电池

网友:
恭喜楼主吃票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感,不过 最终效果都一样 无所谓

是电感!直接用个0欧的替换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人为导致的掉焊吧!!1!!

撞件这样的基本上都是人为的。
我这客户都是出售二手笔记本的,拆东拆西的很容易。

网友:
数据  链接的小电感 挂B 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最不好搞了,我最怕修华硕;楼主分析不错,图文并茂,

我这里有两个卖机的客户专做ASUS。我也是硬着头皮去修,没有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