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宏基E1-572G维修经验

楼主(2017-11-05):
机型:E1-572G
板号:V5WE2 LA-9531P
故障:一台没声音 ,一台独显打感叹号(进过饮料),一台花屏(机器有摔过)
下面维修过程
第一台:没声音  设备管理器已识别到声卡,  先软后硬排除法 ,重装官方声卡驱动  ,问题依旧,看来是硬件问题,拆开机器 ,首先排除喇叭 ,一样没声音
查声卡芯片ALC3225工作条件都正常 ,刚好手上有芯片 ,更换声卡芯片问题排除。
第二台:独显驱动装不上 ,官方驱动装完一样是感叹号,拆出主板,键盘下大面积腐蚀 ,表面这样都能开机,显卡背面腐蚀最严重 ,洗板水清洗一遍,进系统一看 ,还是老问题,看主板表面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780458713\QQ\WinTemp\RichOle\B)}A73G2J7RV~S7ND`$Q`8I.png腐蚀发黑的地方, 拿另一片主板对比 ,还真有收获,发现L71掉件,看图纸L71是+3VSDGPU供电 ,心里想装不上驱动应就是它的问题,料板上找一电感补上,进系统一看 ,独显驱动已正常,故障排除。 第三台:花屏, 机器从办公桌上掉下过,当时没事又用了一段时间 ,现花屏才拿过来修 ,跟客户交谈中得知 ,他们公司有这一型号电脑60多台 ,同一批采购,给员工办公用。
摔过的机器,现又是花屏,显卡摔松的可能性比较大,上BGA手术台加焊下 ,后测试问题依旧花屏,摔过的机器隐病很多,机器需花屏,还正常能进系统,心想给它改个集显算了 ,拆掉显卡供电  电感  ,开机不花屏了 ,进系统测试半小时一切正常,速度用起来也是很顺的,办公完全够用 ,客户说修到能正常用就行,我也省事,还好没摔坏板载的CPU ,不然就没的玩了。
二小时三台机500元到手,客户说以后公司的机器都要拿过来修 ,他觉的收费合理,比他之前在镇上修要便宜多了,公司的客户比散客好收钱,收获还是不错的。
附上此机图纸 LA-9531P (V5WE2) 2013-04-11 Rev 1.0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A:
文件好像没看到,修多了总结一下也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好像没看到,修多了总结一下也是挺好的

粘贴了二次发出来的贴就是这样 ,不知从哪删后面那些路径一样的字母

网友:
每天的维修做个笔记这个习惯很好

网友:
楼主手到拿来,技术娴熟~~~学习了~~

网友B:
,摔坏的机器维修我都懒得须,怕后遗症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坏的机器维修我都懒得须,怕后遗症过多

这台只摔坏独显  集显在CPU里面可以正常使用  摔过的机器就怕BGA焊盘掉点

网友:
感谢楼周的经验分享,技术很不错啊

网友C:
一样的机子修起来可以对比对比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机子修起来可以对比对比

是啊  有参照就好修多了  现很多主板都没有料号的

网友D:
楼主厉害啊    两小时修好三台  一小时250

网友:
呵呵呵 谢谢分想呵呵呵呵呵  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进水了之后就不咋好修   真的可以

网友:
好好啊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啊    两小时修好三台  一小时250

每天同行生意做的多  上门客户很少  还是上门客价钱做的爽  同行没价量还是有的

网友:
修的挺厉害  思路清晰 LZ这技术肯定没少赚

网友:
摔过加焊后还花屏多半是板层着了  还好客户能接受集显 不然就够楼主忙了

网友:
楼主修得挺好的,厉害哦,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E:
我现在有一台是E1-410G不显示还在处理

网友:
文件好像没看到,修多了总结一下也是挺好的....

网友:
不错的!厉害,钱赚到手了。。。。。。

网友:
摔过的 修的头痛   一般 我都修不好的

网友:
进水之后运气好的洗版水洗洗就好了..............

网友:
嗯  还是可以的  毕竟维修要走量2啊111111111111111

网友F:
这个维修笔记卖不卖,看来是一本绝世杀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维修笔记卖不卖,看来是一本绝世杀机大法

兄弟,什么意思    有点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有一台是E1-410G不显示还在处理

机器修好了吗 ,修好了也可以发表下啊

网友G:
楼主 三台 维修费 有1000没

网友:
路过 但是看不到内容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 三台 维修费 有1000没

文中不是有说500元吗  现哪收的起价钱来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那里的机子都会慢慢坏.靠这些都能赚不少了

网友I:
有 E1-432g主板是  EA40-HW MB 12243-3 这种的主板的说明书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有 E1-432g主板是  EA40-HW MB 12243-3 这种的主板的说明书吗

说明书官网有下载吧  还是你找的是主板电路图纸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说明书官网有下载吧  还是你找的是主板电路图纸

关键是我不懂怎么找啊  机器被小孩子乱玩 设了个 超级密码 忘记了 想找下bios清除超级密码的跳线 有个类似的人处理成功了
成功的方法是这两个点短接 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关键是我不懂怎么找啊  机器被小孩子乱玩 设了个 超级密码 忘记了 想找下bios清除超级密码的跳线 有个类 ...

bios程序有刷过吗  很多重写程序就可以清除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文中不是有说500元吗  现哪收的起价钱来

楼主还受到到500  我这边  80一台 还跟你讲 便宜点便宜点 再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