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4750简单维修

楼主(2017-11-05):
机器:Acer 4750G I3-2310M 独显。(蓝色本)HM67的桥。
故障:待机0.014正常,触发到0.9A多不显示,有时候又能上到1.1A多可以亮机。多数在0.9A多不显示。
检修:当上到0.9A时候,测试下全版供电都正常,并且miniPCI 22脚有复位3.3V,用示波器打下BIOS的1.2.5.6各脚的波形,波形非常平稳好看(可以不打算刷BIOS)。
          于是第一怀疑HM67桥问题。用风枪吹热下HM67桥,然后过秒开机,居然可以亮机。接着连续开了三次都可以亮机。
           看来桥的概率非常高了。于是再等十分钟后开机,故障又是0.9A不显,吹下桥又可以显示亮机了。
           开干吧,于是上BGA,加焊HM67桥。此桥和HM65一样可以代换,且都是容易虚焊和不良。最后加焊成功.测试了两天没有问题,最后还给客户。
           经验之谈(个人理解):6系列7系列的机器,如果有复位,和BIOS有波形了,一般是桥问题的多,修过很多台了。8系列的机器,BIOS问题的多。
             当然桥问题概率也蛮高。

网友:
经验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这种就是容易虚焊

网友:
桥加焊都能好,这个桥一般直接换

网友:
这个虚焊的好像不多的吧,很少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