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离Y480BIOS的U5和U9?

楼主(2017-11-05):
我用UEFITool看了一下bios结构,可以比较确定的知道U5是那部分,但是U9的有两都是1点几M的,不确定是哪个,因为我焊接技术不好,要拆下来用编程器刷完再焊上去挺麻烦,两个都试的话更麻烦了。所以求高手指点一下。

这是3.5M的基本可以确定是U5的,因为其他的都很小。

然后就是这两个一头一尾的,一个1.6m,一个1.4m,哪个才是u9的呢?

网友:
你不是要焊下来u9么
你焊下来读出来原来的数据,看是多大的不就知道了,里面有空的信息不要管,只要里面有数据的部分自己算一下就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A:
你这种一体的话,会不会是刷这个rom进去,它会自动给你从这个大rom把里面的二个模块刷到u9或者另一个u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一体的话,会不会是刷这个rom进去,它会自动给你从这个大rom把里面的二个模块刷到u9或者另一个ux?

在windows或者dos下用程序刷可以,但是现在是开不了机,要把芯片拆出来用编程器刷,不会自动刷对应的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