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6代无闪光灯

楼主(2017-11-05):
同行送修一台无闪光灯,拆机检查此机已修过,还是UMT ,格外小心了。拆闪光灯IC ,拖锡,除胶。掉了一个空脚,打了一下阻值正常。重植上去,还是不亮,料板上拆一个植上OK 小铜片可防爆U哦.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将就看

网友:
闪光灯IC坏,有料板就是好呀…………

网友:
这个看着简单  弄不好爆cpu

网友:
靠 cpu 这么近还是有点风险哦!!

网友A:
手工666666,楼主报了风险没有,干爆CPU 这单就白做了

网友:
学习了,没事来看看还是挺有帮助的,支持!

网友B:
料版上的拆下来 看你那爆角了也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料版上的拆下来 看你那爆角了也还能用?

面上玻璃的,夹一下就容易碎点点,反正我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666666,楼主报了风险没有,干爆CPU 这单就白做了

这个商家的,只有小心点了,U爆了可能得搬板,UMT的蛋疼。

网友:
楼主 的手工厉害啊,上次接了台花屏触摸问题的的6P没注意他 的指纹是修过的,结果黑触摸处下来指纹座子液下来了。就是手工差了整了好久才重新装回去

网友:
修的不错,既捡钱又能学到技术,不错

网友:
请问铜片是贴到CPU上的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好弄吧,,。。。,,,,

网友:
技术很厉害咯碰到u旁边的都不敢动的

网友:
这种离cpu近的一定要做好防爆工作。

网友:
楼主真是胆大心细啊,维修就应该这样。。。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闪光灯IC坏,有料板就是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铜片贴在CPU上是不是还加了散热硅脂

贴上面就可以了,当然加硅脂也行。

网友:
掉点了都没有干爆CPU

网友:
拆下是没掉点的,烙铁上去掉空点了。

网友:
你这个小铜片不错,我都是用一元的硬币做隔热。

网友(2017-12-05):
老铁   很不错   学习了 有机会交流交流 多多支持哈哈

网友:
厉害厉害,又学了一招,用铜片给CPU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