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两台华硕K42JR、N73S进系统掉电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11-05):
这两天修了两华硕K42JR、N73S一台进系统掉电一台不定时掉电,最后都是CPU供电滤波不良,加了两个电容上去故障解决。虽说简单但是维修过程花了不少时间,吸取教训下次修掉电的先排除CPU供电。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事后看看简单,过程却很艰辛

网友:
华硕那台 是个通病了, 以前我还特地发过一贴

网友:
真的是可能问题是不大 但是找到过程很绝望啊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感谢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