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电源维修实例

楼主(2017-11-05):
复印机电源, 部分电路不能供电。由于复印机各个供电电路一般由继电器或可控硅控制,可控硅可以用万用表直接判断好坏,上面的3个可控硅测试参数正常。继电器的好坏要加电才能判断,继电器标示24V DC,用可调电源给每个继电器供24V电(在路把继电器旁边的二极管负端接电源+正端接电源-),测试开关是否正常,发现有一个继电器不能正常开关。原来的继电器是单刀单掷,没有现成的,在废的电瓶车充电器上找到一个24V DC且电流参数相近的单刀双掷继电器,改了一下脚位装上就正常了。

网友:
还可以这样弄啊  可以可以1111111111111

网友:
还可以这样弄啊  还可以这样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