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750J不出24V

楼主(2017-11-05):
主板开始是充电短路,拆开主板量到保护管击穿了,主板是双N管 换上N管之后,变不过保护隔离了,G极无电压,查到充电芯片BQ735,量20脚19V 6脚为2.5V 16脚6V  前面条件满足了4脚死活不出24V 4脚量阻值也正常 切断4脚后级线路也不出电压 5脚为低电平(5脚电压应该是4脚出了之后才有的吧)芯片图纸在下面,还有什么遗漏的吗?求大佬们给点思路 芯片也换过代换的BQ25A

网友:
感觉还是检测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