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223

楼主(2017-11-05):
rt8223待机有3v5v还是按了开关有才有 球大师指点

网友:
不是芯片本身决定的,看主板设计
查芯片1脚和6脚开启信号
貌似就是ALW_ON

网友:
好像得看主板时序吧,根据条件查呗

网友:
看开启的条件啊,1和6开启的,查下和EC有关系把,S5_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