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I2C0总线电压0V的原因

楼主(2017-11-05):
iphone6不开机,主板上电触发定电流80mA。数据线连接电脑也没反应,无法强制进DFU。然后测量到AP_BI_I2C0_SDA电压为0V,打其对地值为420;再检查上拉电阻R0303阻值为2200欧,而且也没有虚焊。因为I2C0总线连接U0201、U1202、U1501、U1502、U1700好几个芯片,用排除法找故障点估计很麻烦,新手没有经验也没好的办法,只好请教高手了,多谢!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个干了,否则就是经验问题,但是没有定数吧,最后还是要拆

网友:
主要是显示和背光供电芯片都在CPU边上,拆起来容易把CPU搞虚焊。我想类似问题应该不是个例,先问问看能否有帮助。

网友:
问问什么原因造成的,一般情况下u2容易损坏.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主要是显示和背光供电芯片都在CPU边上,拆起来容易把CPU搞虚焊。我想类似问题应该不是个例,先问问看能否有帮助。复#

网友:
只能排除法了  不联机的话可以先考虑usb

网友:
电压0V,先从电压入手啥,电压没有起来,搞其它的用什么用,拆掉电阻,看电压能上来不,没有就修压为什么不来啥

网友:
没有短路就应该用电压的呢,不会拉低的啊,首先建议你修供电部分吧

网友:
1.8V供电正常,R0303上端有1.8V,下端被拉低至0V,USB管理芯片拆下故障依旧。

网友:
0V 可以进DFU  拆了硬盘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A:
用小于1.8V的电压强制加上去,大电流看下哪个件发热了,发热就搞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小于1.8V的电压强制加上去,大电流看下哪个件发热了,发热就搞它。

I2C0总线没短路,对地值420,你这方法方向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2C0总线没短路,对地值420,你这方法方向错误了。

没有短路,但是拉低了电压,证明坏件肯定比正常耗电大。把此线路上的怀凝点找到就好办了,(耗电大的发热也大吧)

网友:
对地不短,上拉电压正常  电阻正常  只能一个一个排查了

网友:
太难了吧,一个个拆的话,高手快出现。。。

网友:
换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试下。

网友:
你这个只能一个一个电路跑了 希望对你有作用

网友:
断开电阻用稳压电源1V供电烧鸡看看电流情况和发热情况

网友B:
谢谢大家关注!
先拆U1700和U1501故障依旧,再重做CPU后搞定,但具体是什么原理估计得芯片级专家才明白。

网友:
cpu虚焊了,如果是烧的就结束了…………

网友:
上拉1.8v的电阻你看了没有,有些电阻掉了也会没电压的

网友:
U2和背光芯片坏的比较多,这个也没有好办法  一个给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关注!
先拆U1700和U1501故障依旧,再重做CPU后搞定,但具体是什么原理估计得芯片级专家才明白。

等你这么久,CPU的故障,应该是是CPU的驱动脉冲没有,导致没有测量到电压,应该不会是所谓芯片把电压拉低造成的,拉低是因为短路大功耗才可能拉低电位

网友:
A8的  USB    灯控  显示IC  三个容易 出问题  其他遇到少

网友:
aP_BI_I2C0_SDA是什么信号

网友:
拆全拆。不过我估计最后的结果会让你心碎。

网友:
你最后还是要拆的,要么是看连到的这几个芯片,由远到近,一个个去长了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个干了,否则就是经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