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拆a8求助,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7-11-05):
拆下之后焊盘变成这样,和蜘蛛网一样,请问这是哪里出错了,温度吗?还是拆的早了还是晚了

网友A:
温度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了

原来是这样啊,多谢了我再试一下

网友B:
温度高吹的时间太长就会这样,用绿油网补一下吧。

网友C:
湿度高了会变成这样,多少温度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湿度高了会变成这样,多少温度吹的

湿度?是温度吗?320-330吹的应该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温度高吹的时间太长就会这样,用绿油网补一下吧。

这些线都是地吗?蜘蛛网一样,补了可以用?

网友E:
这不是 米景最新款  的 夹具吗

网友F:
吹CPU煮饭一样,也不能久 也不能急。多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 米景最新款  的 夹具吗

是的,才刚买没多久的,就是迅维网店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吹CPU煮饭一样,也不能久 也不能急。多翘

嗯啊,还没有经验,有时候撬的很好,有时候特别烂,找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线都是地吗?蜘蛛网一样,补了可以用?

看不清楚,你找个点位图对照一下看,反正都得补。没有绿油网就只能慢慢补了,涂绿油不能太厚,补好当然可以用。

网友G:
用861好搞,哥们你那个制器在哪买的,我找不到, 6S以上全秒

网友:
那拆CPU一般用多少度????

网友H:
板子进过水,温度过高,引起的,拆下来后见有露铜的先别急着处理焊盘,绿油固化后再处理焊盘

网友I:
这是吹久了,要在似融非融的状态下取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861好搞,哥们你那个制器在哪买的,我找不到, 6S以上全秒

就在迅维的淘宝店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子进过水,温度过高,引起的,拆下来后见有露铜的先别急着处理焊盘,绿油固化后再处理焊盘

多谢啦,我可能吹得太久了,处理上层的时候太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吹久了,要在似融非融的状态下取

多谢啦,我可能吹得太久了,处理上层的时候太久了啊

网友(2017-12-05):
我都是350吹   基本上不怎么掉点,4档风 ,大风头风速匀净 取得时候沾点焊油润滑,绝对稳得很 老哥

网友J:
这个网状况应该是吹筒温度高了  吹BGA最好是先预热一下温度270度 等差不多了小微加一下温度差不多330度拆下来就不会有网状

网友K:
温度高并且吹的时间长了
温度不可以过高,高些可以,时间需要自己摸索啊

网友:
原来如此  还我以为摔的机子才会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网状况应该是吹筒温度高了  吹BGA最好是先预热一下温度270度 等差不多了小微加一下温度差不多330度拆下 ...

多谢指教,分上层有什么技巧吗?我经常进刀切错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温度高并且吹的时间长了
温度不可以过高,高些可以,时间需要自己摸索啊

多谢指教,我拆上层经常进刀切错位置,有什么手法吗

网友:
一点一点补防爆漆吧,这个没别 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指教,我拆上层经常进刀切错位置,有什么手法吗

你是一起下来还是分成下来啊?手法还是需要自己多练习啊,没什么捷径啊

网友:
一吹下来就这样吗?还是用烙铁拖了的?

网友:
这个一般是摔或者温度没把握好。不怕。主板掉皮。没CPU掉皮可怕

网友:
好像都坏了额。有没有掉焊点啊,。。。

网友:
板子之前摔过  受潮  和吹得时候温度过高都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多谢啦,我可能吹得太久了,处理上层的时候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