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22G加电0.7不亮

楼主(2017-11-05):
主板如下图,加电0.7来回0.65跳来跳去

所有电感全部有电压,就是不亮,电压0.7左右来回跳,BIOS某宝买了刷了几个,芯片也换了,就是不行,求大神指导指导,求指教,大神来帮帮忙????????????

网友A:
内存有波没,usb 网卡部分都检测了吗?

网友B:
难道是CPU 坏了 1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有波没,usb 网卡部分都检测了吗?

没有示波器,感觉好像CPU,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CPU 坏了 1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有点像,遇到没有,该怎么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