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有一台显示器换了LED灯条后正常使用,就是不能控制灯条关闭了

楼主(2017-11-05):
请教各位师傅:     显示器换了LED灯条后正常使用,就是不能控制灯条关闭了 关机时他一直亮着白屏 请问如何是好

网友A:
新手吧,ONOFF线接到DMI上了吧

网友:
小小白路过,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也感谢师傅们回复,我记下了!
下回碰到类似情况,自己先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吧,ONOFF线接到DMI上了吧

不是这个原因哇…………未知,没想法

网友:
灯条不匹配,
加块恒流板吧
就可以了

网友:
赞同二楼,开关线接错了,回去找那个维修师傅吧

网友:
应该是开关线没接好了!或者控制电路有问题,如果之前是正常的就检查开关线,不行就可以灯条不对!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条不同或者接错线了

网友:
拿你肯定不是配的LED套装的高压,你肯定是用它原来的高压,用配送的高压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