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CM掉电、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11-05):
清华同方H61H2-CM R1.0有时开机掉电有时开机不掉但不跑码,无CPU,+V_1P8_SFR,+V_1P05_PCH供电,1.8 1.05都受控于U24(LM324),看图吧,码字太费事

网友:
5v分压10k 10k完事.......................................

网友:
思路 可以啊

网友:
修得不错   电阻是不好找

网友:
这个基准电压电阻没有那么高要求,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思路清晰,图示清楚,一目了然,就只是VREF25没产生,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是说这个电阻的位置,不好找吗?上个图,指明电阻位置,给你加分了。

网友:
同一位置 找个一样电阻  2.5REF电压 没了

网友:
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好技术好资料,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这么难找吗哈哈  你随便找个就行了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