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半个小时掉电

楼主(2017-11-05):
如题,之前是不通电,换了南桥后可以能电了,但是每次都是用半个小时就掉电了,BIOS刷过一样的,但是我换的桥是拆机测试的,会不会是南桥造成半个小时掉电呢?

网友:
散热怎么样    有时候散热问题也会导致

网友:
桥本事故障引起掉电的 有 遇到过

网友A:
不会是你换上的是HM70的桥吧

网友:
可能这个拆机桥不行导致的故障

网友:
今天重新定一个全新的回来换上去看看,大家静候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你换上的是HM70的桥吧

桥是一样的,SLJ8E型号就是这个,没错的

网友:
可能还是桥的问题吧,从料板上拆的桥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是一样的,SLJ8E型号就是这个,没错的

就还是桥的问题,原来那块桥也是买来的,买的是拆机测试桥的就碰到有问题,今天拿一个全新有铅的做上去就好,原来是每开机半个小时就掉电,这桥还真贵,全新一个还要75元呢,伤不起啊,还有怎么样把贴子转换为已解决啊?

网友:
我很想下载bios  可是为什么总说我的下载分不够!!!

网友:
刷个工厂的BIOS 吧     BIOS  ME模块有问题也会引起定时掉电的

网友:
引起掉电的 大多都是BIOS   和桥

网友:
干PCH ,干 BIOS ME

网友:
有这个可能性, 你只有再换一个才知道